[求助] 如何写一个一键顶层例化的脚本

楼主(2018-03-26):
小弟对脚本不是很熟,时序约束还是用的quartus ii的GUI来做时序约束。顶层例化确实是让人头疼的问题,所以就想用脚本写一个一键例化。‘

求大神给点思路,perl应该从哪开始’

网友:
话题太大。建议先用用gvim和emacs的自动例化和连线的插件。
如果觉得不好用,再用脚本自己写。思路就是默认按名字相同的连接,其它特列编写rule,按指定的规则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