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617添加工艺库的问题

楼主(2018-03-26):
添加玩之后显示灰色,提示貌似说不支持CDB格式的文件,需要转成OA形式的,但是我不会用软件自带的那个转换的工具,
这是我下载的工艺库是中芯的.18的。*WARNING* ddUpdateLibList: It appears that you are trying to run an OA executable on CDB data. Library 'smic18mmrf' contains file '/opt/SMIC_018_MMRF/smic18mmrf/prop.xx' which is CDB data. If this is an OA library, this file needs to be removed. If this is a CDB library, use cdb2oa to convert your data from CDB to OA and then try again.

网友:
yeah, execute oa2cdb to the target library with the format 'cd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会用哪个工具,添加我下载的那个库的文件,老是提示没有那个文件夹,!

网友(2019-03-15):
回复 网友B:

    感谢!终于解决了CBD无法打开的尴尬

网友(2019-07-01):
能分享一下smic18的库吗?izgc@qq.com,非常感谢

网友:
首先你要有oa格式的PDK

网友(2020-10-28):
还是搞不定啊

网友(2021-08-11):
求OA格式工艺库

网友(2021-10-25):
马克 插眼

网友(2021-12-03):
在virtuoso菜单tools->conversion自带工具转

网友(2022-07-01):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怎么解决了

网友(2023-04-02):
台积电的倒是可以用CIW里的tools->conversion toolbox->CDB to OpenAcess translator
选择tsmc的文件夹他会自动识别,转化好后他会在CADHOME下生成一个tsmc的OA版本,以及一个CDS.lib,这个cds.lib可以扔掉,用自己原来的cds.lib,吧tsmc OA版本放到合适的位置后(我是和原来的合体成一个文件夹,毕竟里面好像有display设置)再在自己的cds.lib上面添加这个新的库。
问题是。smic的好像在第一步就卡住了,CDB to OA tanslatior好像识别不出来有smic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