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chiu Yun博士毕业论文中pipeline ADC的INL计算推导公式

楼主(2018-03-26):
从公式(3.7)推到公式(3.8)这一步推到,我推了好几次,结果都跟公式(3.8)的不一样,求助各位大大这结果是否有问题?
是我推错了还是他的结果错了?

网友:
从公式(3.7)推到公式(3.8)

网友:
我用两种方法推了, 结果同楼主一样,然后又请人推了一遍,结果也是一样的。楼主可以给Chiu写信问问这一步的推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您的回答

网友:
我的推导过程。方括号里面的项展开后与楼主的一样。

推导

推导

网友:
   最后,12式展开之后,将微小项省去就好了。。。我也晕的。
其中,i,i2/k都是大项,
-1,2i/k,(i/k)2是小项,不予保留。

然后就和论文一样一样了。。。。

网友:
最后,12式展开之后,将微小项省去就好了。。。我也晕的。
其中,i,i2/k都是大项,
-1,2i/k, ...
引用 网友B:

    i趋近于2^n的时候不能按你说的方法这么忽略小项吧,看看楼主给出的红线画出来的部分,只能说楼主给出的结果里括号里的项在i趋近于2^n时趋近于0,对楼主以及3楼退出来的公式做一点点变换也能求得3.9。

网友(2021-05-16):
这篇论文名字叫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