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cd 工艺中 高阻poly1 上的metal1问题

楼主(2018-03-27):
最近做bcd 工艺,rule中规定 hrpoly1 电阻上面必须要有metal1 层, 这层metal1 的作用是什么呢? 还请大侠们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高阻掺杂浓度低,容易被其上的metal干扰,影响阻值,所以特意做一层metal屏蔽干扰。

网友(2018-09-18):
回复 网友A:

    楼上大虾能解释下吗,为啥掺杂浓度低会受干扰,多谢~

网友:
同上,请教一下

网友(2018-11-08):
有图有真相!

网友(2019-01-18):
回复 1# nancy_000跟工艺有关,上华工艺中要求必须在高阻上家metal做屏蔽层,目的是阻挡后续流程中的H2进入高阻修复缺陷,减小阻值。但是新唐工艺中metal有没有对高阻完全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