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各位前辈,Astro跑后端时如何消除hold time violation

楼主(2018-03-27):
各位前辈,我是新人,第一次做后端的工作,现在布局布线用的工具是Astro,工艺是SMIC 180nm的工艺,时钟很慢是1MHz。
跑Astro是用的师兄以前的脚本,在上面做一些改动来跑的。可能对后端的一些内容理解的比较不透彻,修改的参数会有些问题,现在跑出来的时序,setup time是通过的,但是hold time violation一直存在,想请问前辈们,我该怎么调参数来修hold time呢?

优化设置是这样的,时钟周期是1000

这是时序报告,请大家帮我看看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大家

*********************************************************************************
*
*   Astro Timing Report
*
*   Tool    : Astro
*   Version : Z-2007.03-SP12 for IA.32 -- Nov_13,_2009
*   Design  : top
*   Date    : Thu Mar 22 14:17:17 2018
*
*********************************************************************************
*
*********************************************************************************
*
*   Design Setup
*
*   Analysis Type                  : Max Min
*   Parasitic Source               : from LPE
*   LPE Operating Cond             : Max Min
*   LPE Mode                       : Real_RC
*   Wire Delay                     : Medium Effort
*   Time Borrowing                 : Enabled
*   Time Borrowing Method          : Standard
*   Preset/Clear Arcs              : Disabled
*   Recovery/Removal Arcs          : Enabled
*   Scan Enable                    : Enabled
*   Inter Clock Paths              : Enabled
*   Default Clock                  : Enabled
*   Ideal Network Delay            : Disabled
*   Mixed Clock/Signal Paths       : Enabled
*   Include Xtalk Induced Delay    : Disabled
*   Include Non-Propagated Nets    : Disabled
*   Include Lib Max Transition     : Enabled
*   Include Lib Max Capacitance    : Enabled
*   Ignore Clock Uncertainty       : Enabled
*   Ignore Propagated Clock        : Disabled
*   Set IO Clock Latency           : Disabled
*   Enable Data Check              : Enabled
*   Load Useful Skew From DB       : Disabled
*   Enable Clock Gating Checks     : Enabled
*   Multiple Clocks Per Register   : Enabled
*   Include CRPR                   : Disabled
*
*********************************************************************************
*
*********************************************************************************
*
*   Reasons For No Optimization
*
*   NDT : Don't touch net.
*   IDT : Don't touch instance.
*   FIX : Fixed instance.
*   MDR : Multi-Driven net.
*   PCP : Huge pin cap on the net.
*   TRI : Tristate net.
*   PRE : Preserve Logic.
*   DIS : Disabled edges on the net.
*   NEQ : No equivalent cells.
*
*********************************************************************************

**************************************************************************
*
*           Slack Histogram
*
**************************************************************************
                  Setup               Hold
     Slack    Incr.    Accu.     Incr.    Accu.
--------------------------------------------------------------------------
    -99.00      0        0         2        2
    -98.00      0        0         0        2
    -97.00      0        0         0        2
    -96.00      0        0         0        2
    -95.00      0        0         0        2
    -94.00      0        0         0        2
    -93.00      0        0         0        2
    -92.00      0        0         0        2
    -91.00      0        0         0        2
    -90.00      0        0         0        2
    -89.00      0        0         0        2
    -88.00      0        0         0        2
    -87.00      0        0         0        2
    -86.00      0        0         0        2
    -85.00      0        0         0        2
    -84.00      0        0         0        2
    -83.00      0        0         0        2
    -82.00      0        0         0        2
    -81.00      0        0         0        2
    -80.00      0        0         0        2
    -79.00      0        0         0        2
    -78.00      0        0         0        2
    -77.00      0        0         0        2
    -76.00      0        0         0        2
    -75.00      0        0         0        2
    -74.00      0        0         0        2
    -73.00      0        0         0        2
    -72.00      0        0         0        2
    -71.00      0        0         0        2
    -70.00      0        0         0        2
    -69.00      0        0         0        2
    -68.00      0        0         0        2
    -67.00      0        0         0        2
    -66.00      0        0         0        2
    -65.00      0        0         0        2
    -64.00      0        0         0        2
    -63.00      0        0         0        2
    -62.00      0        0         0        2
    -61.00      0        0         0        2
    -60.00      0        0         0        2
    -59.00      0        0         0        2
    -58.00      0        0         0        2
    -57.00      0        0         0        2
    -56.00      0        0         0        2
    -55.00      0        0         0        2
    -54.00      0        0         0        2
    -53.00      0        0         0        2
    -52.00      0        0         0        2
    -51.00      0        0         0        2
    -50.00      0        0         0        2
    -49.00      0        0       237      239
    -48.00      0        0        12      251
    -47.00      0        0         0      251
    -46.00      0        0         0      251
    -45.00      0        0         0      251
    -44.00      0        0         0      251
    -43.00      0        0         0      251
    -42.00      0        0         0      251
    -41.00      0        0         0      251
    -40.00      0        0         0      251
    -39.00      0        0         0      251
    -38.00      0        0         0      251
    -37.00      0        0         0      251
    -36.00      0        0         0      251
    -35.00      0        0         0      251
    -34.00      0        0         0      251
    -33.00      0        0         0      251
    -32.00      0        0         0      251
    -31.00      0        0         0      251
    -30.00      0        0         0      251
    -29.00      0        0         0      251
    -28.00      0        0         0      251
    -27.00      0        0         0      251
    -26.00      0        0         0      251
    -25.00      0        0         0      251
    -24.00      0        0         0      251
    -23.00      0        0         0      251
    -22.00      0        0         0      251
    -21.00      0        0         0      251
    -20.00      0        0         0      251
    -19.00      0        0         0      251
    -18.00      0        0         0      251
    -17.00      0        0         0      251
    -16.00      0        0         0      251
    -15.00      0        0         0      251
    -14.00      0        0         0      251
    -13.00      0        0         0      251
    -12.00      0        0         0      251
    -11.00      0        0         0      251
    -10.00      0        0         0      251
     -9.00      0        0         0      251
     -8.00      0        0         0      251
     -7.00      0        0         0      251
     -6.00      0        0         0      251
     -5.00      0        0         0      251
     -4.00      0        0         0      251
     -3.00      0        0         0      251
     -2.00      0        0         0      251
     -1.00      0        0         0      251
      0.00      0        0         0      251
      8.00      0        0       145      396
     16.00      0        0         0      396
     24.00      0        0         0      396
     32.00      0        0         0      396
     40.00      0        0         0      396
     48.00      0        0         0      396
     56.00      0        0         0      396
     64.00      0        0         0      396
     72.00      0        0         0      396
     80.00      0        0         0      396
     88.00      0        0         0      396
     96.00      0        0         0      396
    104.00      0        0         0      396
    112.00      0        0         0      396
    120.00      0        0         0      396
    128.00      0        0         0      396
    136.00      0        0         0      396
    144.00      0        0         0      396
    152.00      0        0         0      396
    160.00      0        0         0      396
    168.00      0        0         0      396
    176.00      0        0         0      396
    184.00      0        0         0      396
    192.00      0        0         0      396
    200.00      0        0         0      396
    208.00      0        0         0      396
    216.00      0        0         0      396
    224.00      0        0         0      396
    232.00      0        0         0      396
    240.00      0        0         0      396
    248.00      0        0         0      396
    256.00      0        0         0      396
    264.00      0        0         0      396
    272.00      0        0         0      396
    280.00      0        0         0      396
    288.00      0        0         0      396
    296.00      0        0         0      396
    304.00      0        0         0      396
    312.00      0        0         0      396
    320.00      0        0         0      396
    328.00      0        0         0      396
    336.00      0        0         0      396
    344.00      0        0         0      396
    352.00      0        0         0      396
    360.00      0        0         0      396
    368.00      0        0         0      396
    376.00      0        0         0      396
    384.00      0        0         0      396
    392.00      0        0         0      396
    400.00      2        2         0      396
    408.00      0        2         0      396
    416.00      0        2         0      396
    424.00      0        2         0      396
    432.00      0        2         0      396
    440.00      0        2         0      396
    448.00      0        2         0      396
    456.00      0        2         1      397
    464.00      0        2         0      397
    472.00      0        2         0      397
    480.00      0        2         0      397
    488.00      0        2         0      397
    496.00     37       39         0      397
    504.00     86      125         2      399
    512.00      0      125         0      399
    520.00      0      125         0      399
    528.00      0      125         0      399
    536.00      0      125         0      399
    544.00      0      125         0      399
    552.00      0      125         0      399
    560.00      0      125         0      399
    568.00      0      125         0      399
    576.00      0      125         0      399
    584.00      0      125         0      399
    592.00      0      125         0      399
    600.00      0      125         0      399
    608.00      0      125         0      399
    616.00      0      125         0      399
    624.00      0      125         0      399
    632.00      0      125         0      399
    640.00      0      125         0      399
    648.00      0      125         0      399
    656.00      0      125         0      399
    664.00      0      125         0      399
    672.00      0      125         0      399
    680.00      0      125         0      399
    688.00      0      125         0      399
    696.00      0      125         0      399
    704.00      0      125         0      399
    712.00      0      125         0      399
    720.00      0      125         0      399
    728.00      0      125         0      399
    736.00      0      125         0      399
    744.00      0      125         0      399
    752.00      0      125         0      399
    760.00      0      125         0      399
    768.00      0      125         0      399
    776.00      0      125         0      399
    784.00      0      125         0      399
    792.00      0      125         0      399
    800.00      1      126         0      399
    808.00      0      126         0      399
    816.00      0      126         0      399
    824.00      0      126         0      399
    832.00      0      126         0      399
    840.00      0      126         0      399
    848.00      0      126         0      399
    856.00      0      126         0      399
    864.00      0      126         0      399
    872.00      0      126         0      399
    880.00      0      126         0      399
    888.00      0      126         0      399
    896.00      3      129         0      399
    904.00    155      284         0      399
    912.00      0      284         0      399
    920.00      0      284         0      399
    928.00      0      284         0      399
    936.00      0      284         0      399
    944.00      0      284         0      399
    952.00      0      284         0      399
    960.00      0      284         0      399
    968.00      0      284         0      399
    976.00      0      284         0      399
    984.00      0      284         0      399
    992.00      0      284         0      399
   1000.00    115      399         0      399

*********************************************************************************
*
*   Start point : u_spi/reg_done2_reg/CKN
*   ( Fall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I_sclk )
*
*   End point   : u_spi/IRRreg_reg_22_/RN
*   (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I_sclk at CK )
*
*   Clock Group : ASYNC_GROUP
*   Delay Type  : Max
*   Slack       : 497.5348  (MET)
*
*********************************************************************************

Port/Pin             Cap   Fanout     Trans.       Incr       Arri   Reason  Master/Net
---------------------------------------------------------------------------------
Falling edge of clock I_sclk                   500.0000   500.0000
Clock Source delay                               0.0000   50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100.0000   600.0000
---------------------------------------------------------------------------------
u_spi/reg_done2_reg/CKN
                                      0.0000     0.0000   600.0000 f         FFDNRHDLX
u_spi/reg_done2_reg/QN
                    0.0081      1     0.2085     0.3876   600.3876 f         u_spi/n360
u_spi/U22/B                           0.2088     0.0004   600.3880 f         AOI211HD1X
u_spi/U22/Z         0.0398      3     1.0522     0.5695   600.9575 r         u_spi/n409
u_spi/U22ASTttcInst179/A
                                      1.0606     0.0105   600.9680 r         BUFHD2X
u_spi/U22ASTttcInst179/Z
                    0.0144      2     0.1471     0.2407   601.2087 r         u_spi/n409ASTttcNet180
u_spi/U22ASThfnInst14/A
                                      0.1478     0.0009   601.2096 r         BUFCLKHD2X
u_spi/U22ASThfnInst14/Z
                    0.0443      6     0.2633     0.2147   601.4243 r         u_spi/n409ASThfnNet14
u_spi/U22ASTttcInst522/A
                                      0.2650     0.0021   601.4265 r         BUFCLKHD2X
u_spi/U22ASTttcInst522/Z
                    0.0173      2     0.1444     0.1627   601.5892 r         u_spi/n409ASTttcNet455
u_spi/U22ASTttcInst538/A
                                      0.1449     0.0006   601.5897 r         BUFHD2X
u_spi/U22ASTttcInst538/Z
                    0.0296      5     0.1969     0.1829   601.7726 r         u_spi/n409ASTttcNet460
u_spi/U22ASTttcInst129/A
                                      0.1983     0.0018   601.7744 r         BUFCLKHD2X
u_spi/U22ASTttcInst129/Z
                    0.0159      2     0.1360     0.1487   601.9232 r         u_spi/n409ASTttcNet130
u_spi/U22ASTttcInst551/A
                                      0.1368     0.0010   601.9241 r         BUFHD1X
u_spi/U22ASTttcInst551/Z
                    0.0259      4     0.3058     0.2243   602.1484 r         u_spi/n409ASTttcNet473
u_spi/IRRreg_reg_22_/RN
                                      0.3075     0.0021   602.1505 r         FFDRHDLX

---------------------------------------------------------------------------------

Rising edge of clock I_sclk                   1000.0000  1000.0000
Clock Source delay                               0.0000  100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100.0000  1100.0000
Clock Skew                                       0.0000  1100.0000
Recovery time                                    0.3147  1099.6853
---------------------------------------------------------------------------------
Required time                                            1099.6853
Arrival time                                              602.1505
---------------------------------------------------------------------------------
Slack                                                     497.5348  (MET)

*********************************************************************************
*
*   Start point : u_spi/RdStb_reg/CKN
*   ( Fall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I_sclk )
*
*   End point   : u_spi/IRRreg_reg_20_/D
*   (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I_sclk at CK )
*
*   Clock Group : I_sclk
*   Delay Type  : Max
*   Slack       : 494.6034  (MET)
*
*********************************************************************************

Port/Pin             Cap   Fanout     Trans.       Incr       Arri   Reason  Master/Net
---------------------------------------------------------------------------------
Falling edge of clock I_sclk                   500.0000   500.0000
Clock Source delay                               0.0000   50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100.0000   600.0000
---------------------------------------------------------------------------------
u_spi/RdStb_reg/CKN
                                      0.0000     0.0000   600.0000 f         FFDNRHDLX
u_spi/RdStb_reg/QN
                    0.0325      3     0.4514     0.5550   600.5551 f         u_spi/n400
u_spi/U703/AN                         0.4561     0.0058   600.5609 f         NAND4B1HDLX
u_spi/U703/Z        0.0225      1     0.7200     0.5157   601.0765 f         u_spi/n298
u_spi/U693/C                          0.7219     0.0024   601.0790 f         NOR4HD1X
u_spi/U693/Z        0.0218      2     0.9362     0.5426   601.6215 r         u_spi/n969ASTHNet26
u_spi/U693ASThfnInst26/A
                                      0.9369     0.0008   601.6223 r         BUFCLKHD2X
u_spi/U693ASThfnInst26/Z
                    0.0263      3     0.1955     0.2609   601.8832 r         u_spi/n969ASThfnNet27
u_spi/U693ASTttcInst103/A
                                      0.1960     0.0006   601.8838 r         BUFHD2X
u_spi/U693ASTttcInst103/Z
                    0.0580      7     0.3329     0.2607   602.1445 r         u_spi/n969ASTttcNet104
u_spi/U532/A                          0.3352     0.0029   602.1473 r         AND2HD1X
u_spi/U532/Z        0.0133      2     0.2152     0.2296   602.3769 r         u_spi/n294
u_spi/U531/B                          0.2161     0.0011   602.3781 r         NOR3HDLX
u_spi/U531/Z        0.0076      1     0.3466     0.1259   602.5040 f         u_spi/n295
u_spi/U530/AN                         0.3469     0.0003   602.5043 f         AOI21B2HDLX
u_spi/U530/Z        0.0213      2     0.3441     0.3662   602.8705 f         u_spi/n292
u_spi/U345/A                          0.3450     0.0011   602.8716 f         NAND2HDLX
u_spi/U345/Z        0.0221      2     0.5406     0.3368   603.2084 r         u_spi/n667
u_spi/U226/A                          0.5411     0.0005   603.2089 r         INVCLKHD4X
u_spi/U226/Z        0.0477      6     0.2307     0.1676   603.3765 f         u_spi/n533
u_spi/U226ASTttcInst217/A
                                      0.2322     0.0019   603.3784 f         BUFCLKHD2X
u_spi/U226ASTttcInst217/Z
                    0.0405      6     0.2118     0.2384   603.6168 f         u_spi/n533ASTttcNet218
u_spi/U226ASTttcInst216/A
                                      0.2121     0.0003   603.6171 f         BUFCLKHD2X
u_spi/U226ASTttcInst216/Z
                    0.0110      2     0.1018     0.1572   603.7743 f         u_spi/n533ASTttcNet217
u_spi/U226ASTttcInst505/A
                                      0.1018     0.0000   603.7743 f         BUFHD2X
u_spi/U226ASTttcInst505/Z
                    0.0333      5     0.1500     0.1972   603.9716 f         u_spi/n533ASTttcNet438
u_spi/U226ASTttcInst215/A
                                      0.1525     0.0031   603.9746 f         BUFCLKHD2X
u_spi/U226ASTttcInst215/Z
                    0.0430      6     0.2202     0.2277   604.2023 f         u_spi/n533ASTttcNet216
u_spi/U226ASTttcInst214/A
                                      0.2225     0.0029   604.2052 f         BUFHD2X
u_spi/U226ASTttcInst214/Z
                    0.0352      6     0.1584     0.2296   604.4348 f         u_spi/n533ASTttcNet215
u_spi/U701/B                          0.1593     0.0011   604.4359 f         AOI221HDLX
u_spi/U701/Z        0.0108      1     0.6707     0.4171   604.8530 r         u_spi/n235
u_spi/U718/A                          0.6714     0.0008   604.8538 r         INVHDPX
u_spi/U718/Z        0.0058      1     0.1432     0.0665   604.9203 f         u_spi/n931
u_spi/U716/A                          0.1434     0.0003   604.9206 f         AOI21HDLX
u_spi/U716/Z        0.0072      1     0.3539     0.2311   605.1517 r         u_spi/n232
u_spi/U715/A                          0.3543     0.0004   605.1521 r         INVHDPX
u_spi/U715/Z        0.0043      1     0.0912     0.0468   605.1989 f         u_spi/n930
u_spi/IRRreg_reg_20_/D
                                      0.0912     0.0001   605.1990 f         FFDRHDLX

---------------------------------------------------------------------------------

Rising edge of clock I_sclk                   1000.0000  1000.0000
Clock Source delay                               0.0000  100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100.0000  1100.0000
Clock Skew                                       0.0000  1100.0000
Setup time                                       0.1976  1099.8024
---------------------------------------------------------------------------------
Required time                                            1099.8024
Arrival time                                              605.1990
---------------------------------------------------------------------------------
Slack                                                     494.6034  (MET)

*********************************************************************************
*
*   Start point : u_spi/RdStb_reg/CKN
*   ( Fall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I_sclk )
*
*   End point   : O_sdo_en
*   ( Output port clocked by I_sclk )
*
*   Clock Group : OUTPUTS
*   Delay Type  : Max
*   Slack       : 398.6363  (MET)
*
*********************************************************************************

Port/Pin             Cap   Fanout     Trans.       Incr       Arri   Reason  Master/Net
---------------------------------------------------------------------------------
Falling edge of clock I_sclk                   500.0000   500.0000
Clock Source delay                               0.0000   50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100.0000   600.0000
---------------------------------------------------------------------------------
u_spi/RdStb_reg/CKN
                                      0.0000     0.0000   600.0000 f         FFDNRHDLX
u_spi/RdStb_reg/QN
                    0.0325      3     0.4514     0.5550   600.5551 f         u_spi/n400
u_spi/U692/B                          0.4557     0.0053   600.5604 f         NOR3HDLX
u_spi/U692/Z        0.0143      1     0.7365     0.4351   600.9955 r         n265
U145/A                                0.7375     0.0012   600.9967 r         BUFCLKHD2X
U145/Z              0.0721      1     0.4091     0.3592   601.3558 r    PCP  O_sdo_en
O_sdo_en                              0.4154     0.0078   601.3636 r

---------------------------------------------------------------------------------

Rising edge of clock I_sclk                   1000.0000  1000.0000
Clock Source delay                               0.0000  100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100.0000  1100.0000
Clock Skew                                       0.0000  1100.0000
Output delay                                   100.0000  1000.0000
---------------------------------------------------------------------------------
Required time                                            1000.0000
Arrival time                                              601.3637
---------------------------------------------------------------------------------
Slack                                                     398.6363  (MET)

*********************************************************************************
*
*   Start point : I_csb
*   ( Input port clocked by I_sclk )
*
*   End point   : u_spi/BITcnt_reg_4_/D
*   (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I_sclk at CK )
*
*   Clock Group : INPUTS
*   Delay Type  : Max
*   Slack       : 895.6903  (MET)
*
*********************************************************************************

Port/Pin             Cap   Fanout     Trans.       Incr       Arri   Reason  Master/Net
---------------------------------------------------------------------------------
Rising edge of clock I_sclk                      0.0000     0.0000
Clock Source delay                               0.0000     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100.0000   100.0000
Input delay                                    100.0000   200.0000
---------------------------------------------------------------------------------
I_csb               0.0319      1     0.1359     0.0412   200.0412 r         I_csb
U152/A                                0.1383     0.0030   200.0441 r         BUFCLKHD2X
U152/Z              0.0466      2     0.2746     0.2186   200.2627 r         n143
u_spi/U152ASThfnInst22/A
                                      0.2762     0.0020   200.2648 r         BUFCLKHD2X
u_spi/U152ASThfnInst22/Z
                    0.0527      7     0.3074     0.2551   200.5198 r         u_spi/n143ASThfnNet22
u_spi/U152ASTttcInst109/A
                                      0.3097     0.0028   200.5226 r         BUFHD2X
u_spi/U152ASTttcInst109/Z
                    0.0425      6     0.2588     0.2432   200.7658 r         u_spi/n143ASTttcNet110
u_spi/U152ASTttcInst108/A
                                      0.2617     0.0036   200.7695 r         BUFHD1X
u_spi/U152ASTttcInst108/Z
                    0.0442      4     0.4889     0.3278   201.0972 r         u_spi/n143ASTttcNet109
u_spi/U152ASTttcInst107/A
                                      0.4913     0.0030   201.1003 r         BUFCLKHD2X
u_spi/U152ASTttcInst107/Z
                    0.0081      2     0.1116     0.1715   201.2718 r         u_spi/n143ASTttcNet108
u_spi/U152ASTttcInst552/A
                                      0.1119     0.0003   201.2721 r         BUFHD2X
u_spi/U152ASTttcInst552/Z
                    0.0501      4     0.2923     0.2285   201.5006 r         u_spi/n143ASTttcNet474
u_spi/U341/A                          0.2955     0.0040   201.5046 r         INVCLKHD2X
u_spi/U341/Z        0.0345      4     0.2431     0.1679   201.6724 f         u_spi/n639
u_spi/U341ASTttcInst191/A
                                      0.2463     0.0040   201.6765 f         BUFHD2X
u_spi/U341ASTttcInst191/Z
                    0.0388      4     0.1683     0.2433   201.9198 f         u_spi/n639ASTttcNet192
u_spi/U341ASTttcInst189/A
                                      0.1693     0.0014   201.9212 f         BUFHD2X
u_spi/U341ASTttcInst189/Z
                    0.0606      5     0.2251     0.2588   202.1799 f         u_spi/n639ASTttcNet190
u_spi/U16/B                           0.2265     0.0018   202.1818 f         AND2HD1X
u_spi/U16/Z         0.0217      2     0.1892     0.2537   202.4355 f         u_spi/n20
u_spi/U91/A                           0.1905     0.0016   202.4370 f         INVHDLX
u_spi/U91/Z         0.0487      2     0.9951     0.5185   202.9555 r         u_spi/n170
u_spi/U469/A                          1.0007     0.0069   202.9624 r         INVHDLX
u_spi/U469/Z        0.0323      2     0.5581     0.3800   203.3424 f         u_spi/n937
u_spi/U546/B                          0.5617     0.0045   203.3469 f         OAI22HDLX
u_spi/U546/Z        0.0212      1     0.9400     0.5558   203.9028 r         u_spi/n438
u_spi/BITcnt_reg_4_/D
                                      0.9414     0.0017   203.9045 r         FFDRHDLX

---------------------------------------------------------------------------------

Rising edge of clock I_sclk                   1000.0000  1000.0000
Clock Source delay                               0.0000  100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100.0000  1100.0000
Clock Skew                                       0.0000  1100.0000
Setup time                                       0.4052  1099.5948
---------------------------------------------------------------------------------
Required time                                            1099.5948
Arrival time                                              203.9045
---------------------------------------------------------------------------------
Slack                                                     895.6903  (MET)

*********************************************************************************
*
*   Start point : I_csb
*   ( Input port clocked by I_sclk )
*
*   End point   : u_spi/IRReg_hold_flag_reg/RN
*   (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I_sclk at CK )
*
*   Clock Group : ASYNC_GROUP
*   Delay Type  : Min
*   Slack       : -49.3162  (VIOLATED)
*
*********************************************************************************

Port/Pin             Cap   Fanout     Trans.       Incr       Arri   Reason  Master/Net
---------------------------------------------------------------------------------
Rising edge of clock I_sclk                      0.0000     0.0000
Clock Source delay                               0.0000     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100.0000   100.0000
Input delay                                    -50.0000    50.0000
---------------------------------------------------------------------------------
I_csb               0.0306      1     0.0500     0.0161    50.0161 f         I_csb
U152/A                                0.0510     0.0013    50.0174 f         BUFCLKHD2X
U152/Z              0.0449      2     0.1150     0.1052    50.1226 f         n143
u_spi/U152ASThfnInst22/A
                                      0.1154     0.0006    50.1231 f         BUFCLKHD2X
u_spi/U152ASThfnInst22/Z
                    0.0524      7     0.1334     0.1239    50.2470 f         u_spi/n143ASThfnNet22
u_spi/U152ASTttcInst109/A
                                      0.1342     0.0009    50.2480 f         BUFHD2X
u_spi/U152ASTttcInst109/Z
                    0.0425      6     0.0915     0.1165    50.3645 f         u_spi/n143ASTttcNet110
u_spi/U22/D                           0.0918     0.0004    50.3649 f         AOI211HD1X
u_spi/U22/Z         0.0388      3     0.4289     0.2103    50.5752 r         u_spi/n409
u_spi/U22ASThfnInst16/A
                                      0.4296     0.0008    50.5761 r         BUFCLKHD2X
u_spi/U22ASThfnInst16/Z
                    0.0269      4     0.1059     0.1015    50.6775 r         u_spi/n409ASThfnNet16
u_spi/IRReg_hold_flag_reg/RN
                                      0.1067     0.0011    50.6786 r         FFDRHDLX

---------------------------------------------------------------------------------

Rising edge of clock I_sclk                      0.0000     0.0000
Clock Source delay                               0.0000     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100.0000   100.0000
Clock Skew                                       0.0000   100.0000
Removal time                                    -0.0052    99.9948
---------------------------------------------------------------------------------
Required time                                              99.9948
Arrival time                                               50.6786
---------------------------------------------------------------------------------
Slack                                                     -49.3162  (VIOLATED)

*********************************************************************************
*
*   Start point : u_myfifo/r1_wptr_reg_0_/CK
*   (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I_sclk )
*
*   End point   : u_myfifo/r2_wptr_reg_0_/D
*   (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I_sclk at CK )
*
*   Clock Group : I_sclk
*   Delay Type  : Min
*   Slack       : 0.2059  (MET)
*
*********************************************************************************

Port/Pin             Cap   Fanout     Trans.       Incr       Arri   Reason  Master/Net
---------------------------------------------------------------------------------
Rising edge of clock I_sclk                      0.0000     0.0000
Clock Source delay                               0.0000     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100.0000   100.0000
---------------------------------------------------------------------------------
u_myfifo/r1_wptr_reg_0_/CK
                                      0.0000     0.0000   100.0000 r         FFDRHDLX
u_myfifo/r1_wptr_reg_0_/Q
                    0.0041      1     0.0495     0.2018   100.2018 f         u_myfifo/r1_wptr[0]
u_myfifo/r2_wptr_reg_0_/D
                                      0.0496     0.0001   100.2019 f         FFDRHDLX

---------------------------------------------------------------------------------

Rising edge of clock I_sclk                      0.0000     0.0000
Clock Source delay                               0.0000     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100.0000   100.0000
Clock Skew                                       0.0000   100.0000
Hold time                                       -0.0041    99.9959
---------------------------------------------------------------------------------
Required time                                              99.9959
Arrival time                                              100.2019
---------------------------------------------------------------------------------
Slack                                                       0.2059  (MET)

*********************************************************************************
*
*   Start point : I_csb
*   ( Input port clocked by I_sclk )
*
*   End point   : O_sdo_en
*   ( Output port clocked by I_sclk )
*
*   Clock Group : OUTPUTS
*   Delay Type  : Min
*   Slack       : -99.5471  (VIOLATED)
*
*********************************************************************************

Port/Pin             Cap   Fanout     Trans.       Incr       Arri   Reason  Master/Net
---------------------------------------------------------------------------------
Rising edge of clock I_sclk                      0.0000     0.0000
Clock Source delay                               0.0000     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100.0000   100.0000
Input delay                                    -50.0000    50.0000
---------------------------------------------------------------------------------
I_csb               0.0306      1     0.0598     0.0175    50.0175 r         I_csb
U152/A                                0.0608     0.0013    50.0187 r         BUFCLKHD2X
U152/Z              0.0449      2     0.1340     0.1011    50.1199 r         n143
u_spi/U152ASThfnInst22/A
                                      0.1345     0.0006    50.1204 r         BUFCLKHD2X
u_spi/U152ASThfnInst22/Z
                    0.0524      7     0.1557     0.1154    50.2358 r         u_spi/n143ASThfnNet22
u_spi/U692/C                          0.1561     0.0005    50.2363 r         NOR3HDLX
u_spi/U692/Z        0.0140      1     0.1158     0.0678    50.3042 f         n265
U145/A                                0.1162     0.0004    50.3046 f         BUFCLKHD2X
U145/Z              0.0716      1     0.1706     0.1453    50.4499 f    PCP  O_sdo_en
O_sdo_en                              0.1730     0.0030    50.4529 f

---------------------------------------------------------------------------------

Rising edge of clock I_sclk                      0.0000     0.0000
Clock Source delay                               0.0000     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100.0000   100.0000
Clock Skew                                       0.0000   100.0000
Output delay                                    50.0000   150.0000
---------------------------------------------------------------------------------
Required time                                             150.0000
Arrival time                                               50.4529
---------------------------------------------------------------------------------
Slack                                                     -99.5471  (VIOLATED)

*********************************************************************************
*
*   Start point : I_sdi
*   ( Input port clocked by I_sclk )
*
*   End point   : u_spi/SerBits_reg_1_/D
*   (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I_sclk at CK )
*
*   Clock Group : INPUTS
*   Delay Type  : Min
*   Slack       : -49.7450  (VIOLATED)
*
*********************************************************************************

Port/Pin             Cap   Fanout     Trans.       Incr       Arri   Reason  Master/Net
---------------------------------------------------------------------------------
Rising edge of clock I_sclk                      0.0000     0.0000
Clock Source delay                               0.0000     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100.0000   100.0000
Input delay                                    -50.0000    50.0000
---------------------------------------------------------------------------------
I_sdi               0.0509      2     0.0641     0.0268    50.0268 f         I_sdi
u_spi/U840/C                          0.0663     0.0027    50.0295 f         NAND3HDLX
u_spi/U840/Z        0.0207      3     0.2318     0.1212    50.1507 r         u_spi/n103
u_spi/U876/A                          0.2321     0.0004    50.1512 r         OAI21HDLX
u_spi/U876/Z        0.0162      1     0.1268     0.0888    50.2400 f         u_spi/n436
u_spi/SerBits_reg_1_/D
                                      0.1273     0.0006    50.2406 f         FFDRHDLX

---------------------------------------------------------------------------------

Rising edge of clock I_sclk                      0.0000     0.0000
Clock Source delay                               0.0000     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100.0000   100.0000
Clock Skew                                       0.0000   100.0000
Hold time                                       -0.0144    99.9856
---------------------------------------------------------------------------------
Required time                                              99.9856
Arrival time                                               50.2406
---------------------------------------------------------------------------------
Slack                                                     -49.7450  (VIOLATED)

Timing Report summary

Paths reported   = 8
Violations       = 3
---------------------------------------------------------------------------------

*********************************************************************************
*
*
*  Transition Time Violations
*
*
*  Constraint Types:
*  S -> SDC constraint
*  C -> CLF/lib constraint
*  G -> Astro Global constraint
*
*********************************************************************************

   Cell Trans   Constraint  MasterCell              Reason      Cell/Port Name
---------------------------------------------------------------------------------
No transition time violations found in the design.

*********************************************************************************
*
*
*  Maximum Capacitance Constraint Violations
*
*  Constraint Types:
*  S -> SDC constraint
*  C -> CLF/lib constraint
*  G -> Astro Global constraint
*
*********************************************************************************

   Load cap     Constraint  MasterCell              Reason       Cell/Port Name
---------------------------------------------------------------------------------
    0.1091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67ASTttcInst394/Z
    0.0963      0.0353 G    FFDRHDLX                             u_spi/BITcnt_reg_6_/QN
    0.0940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69ASTttcInst396/Z
    0.0843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42/Z
    0.0840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87/Z
    0.0835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54/Z
    0.0801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44/Z
    0.0801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99ASTttcInst488/Z
    0.0796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39/Z
    0.0791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97ASTttcInst484/Z
    0.0771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40/Z
    0.0764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46ASTttcInst496/Z
    0.0744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42ASTttcInst454/Z
    0.0743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62/Z
    0.0741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89/Z
    0.0739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45/Z
    0.0735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80ASTttcInst458/Z
    0.0727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29ASTttcInst415/Z
    0.0725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60/Z
    0.0725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41ASTttcInst451/Z
    0.0724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61/Z
    0.0723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43/Z
    0.0723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52/Z
    0.0721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45/Z
    0.0720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38ASTttcInst442/Z
    0.0719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92ASTttcInst568/Z
    0.0716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43/Z
    0.0715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53/Z
    0.0715      0.0353 G    BUFHD1X                              u_spi/BITcnt_reg_5_ASTttcInst174/Z
    0.0714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57/Z
    0.0714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90/Z
    0.0714      0.0353 G    BUFCLKHD2X                           U146/Z
    0.0713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41/Z
    0.0711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50/Z
    0.0706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09/Z
    0.0702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51/Z
    0.0702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63ASTttcInst387/Z
    0.0701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39ASTttcInst445/Z
    0.0701      0.0353 G    BUFHD2X                              u_spi/BITcnt_reg_6_ASTttcInst513/Z
    0.0700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48/Z
    0.0698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47/Z
    0.0698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07/Z
    0.0697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56/Z
    0.0695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08/Z
    0.0695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58/Z
    0.0695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03/Z
    0.0695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88/Z
    0.0695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59/Z
    0.0694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27ASTttcInst409/Z
    0.0694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28ASTttcInst412/Z
    0.0694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36ASTttcInst436/Z
    0.0694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06/Z
    0.0692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58ASTttcInst381/Z
    0.0691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98ASTttcInst486/Z
    0.0690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35ASTttcInst433/Z
    0.0690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40ASTttcInst448/Z
    0.0689      0.0353 G    INVHDPX                 DIS          U22/Z
    0.0688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22/Z
    0.0687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67/Z
    0.0687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49/Z
    0.0685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55/Z
    0.0684      0.0353 G    BUFHD2X                              u_spi/BITcnt_reg_6_ASTttcInst168/Z
    0.0684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31ASTttcInst421/Z
    0.0684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60ASTttcInst383/Z
    0.0683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34ASTttcInst430/Z
    0.0683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01ASTttcInst492/Z
    0.0682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21/Z
    0.0682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91/Z
    0.0681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24/Z
    0.0680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64/Z
    0.0678      0.0353 G    BUFHD2X                              u_spi/U938ASTttcInst122/Z
    0.0677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05/Z
    0.0676      0.0353 G    INVHDPX                 DIS          U24/Z
    0.0676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93ASTttcInst476/Z
    0.0676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65/Z
    0.0675      0.0353 G    BUFHD2X                              u_spi/BITcnt_reg_4_ASTttcInst178/Z
    0.0673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63/Z
    0.0673      0.0353 G    INVHDPX                 DIS          U30/Z
    0.0671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85ASTttcInst468/Z
    0.0671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44/Z
    0.0671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30ASTttcInst418/Z
    0.0670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66/Z
    0.0670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04/Z
    0.0670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86ASTttcInst470/Z
    0.0669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70/Z
    0.0669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11/Z
    0.0668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32ASTttcInst424/Z
    0.0668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68/Z
    0.0668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23/Z
    0.0665      0.0353 G    INVHDPX                 PCP          U147/Z
    0.0664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26/Z
    0.0664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02ASTttcInst494/Z
    0.0664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95ASTttcInst480/Z
    0.0664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83ASTttcInst464/Z
    0.0663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96ASTttcInst482/Z
    0.0662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94ASTttcInst478/Z
    0.0662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74/Z
    0.0662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75/Z
    0.0662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69/Z
    0.0662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25/Z
    0.0661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78/Z
    0.0661      0.0353 G    INVHDPX                 DIS          U36/Z
    0.0661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65ASTttcInst389/Z
    0.0661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00ASTttcInst490/Z
    0.0660      0.0353 G    INVHDPX                 DIS          U26/Z
    0.0660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79ASTttcInst456/Z
    0.0660      0.0353 G    INVHDPX                 DIS          U34/Z
    0.0660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81ASTttcInst460/Z
    0.0659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82ASTttcInst462/Z
    0.0659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33ASTttcInst427/Z
    0.0659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84ASTttcInst466/Z
    0.0658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66ASTttcInst392/Z
    0.0658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77/Z
    0.0658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18/Z
    0.0658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37ASTttcInst439/Z
    0.0658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71/Z
    0.0658      0.0353 G    INVHDPX                 DIS          U32/Z
    0.0658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73/Z
    0.0657      0.0353 G    INVHDPX                 DIS          U28/Z
    0.0657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76/Z
    0.0655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17/Z
    0.0655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14/Z
    0.0654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20ASTttcInst405/Z
    0.0654      0.0353 G    FFDRHDLX                             u_spi/IRRreg_reg_30_/Q
    0.0653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13/Z
    0.0653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12/Z
    0.0652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72/Z
    0.0652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16/Z
    0.0648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15/Z
    0.0647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19ASTttcInst403/Z
    0.0646      0.0353 G    BUFCLKHD2X              PCP          U110/Z
    0.0633      0.0353 G    NOR2HDLX                             u_spi/U906/Z
    0.0622      0.0353 G    NAND3HDLX                            u_spi/U916/Z
    0.0608      0.0353 G    INVHDLX                              u_spi/U224/Z
    0.0606      0.0353 G    BUFHD2X                              u_spi/U341ASTttcInst189/Z
    0.0604      0.0353 G    INVHDLX                              u_spi/U188/Z
    0.0592      0.0353 G    INVCLKHD2X                           u_spi/U201/Z
    0.0581      0.0353 G    BUFHD2X                              u_spi/U938ASTttcInst520/Z
    0.0580      0.0353 G    BUFHD2X                              u_spi/U693ASTttcInst103/Z
    0.0579      0.0353 G    NAND3HDLX                            u_spi/U915/Z
    0.0577      0.0353 G    FFDRHDLX                             u_coda_regmap/reg08_reg_3_/Q
    0.0572      0.0353 G    INVHDLX                              u_spi/U187/Z
    0.0569      0.0353 G    BUFHD2X                              u_spi/U201ASTttcInst196/Z
    0.0557      0.0353 G    INVHDLX                              u_spi/U237/Z
    0.0553      0.0353 G    INVHDLX                              u_spi/U258/Z
    0.0550      0.0353 G    INVCLKHD4X                           u_spi/U450/Z
    0.0547      0.0353 G    FFDRHDLX                             u_coda_regmap/reg08_reg_0_/Q
    0.0544      0.0353 G    BUFHD2X                              u_spi/U341ASTttcInst188/Z
    0.0543      0.0353 G    INVHDLX                              u_coda_regmap/U50/Z
    0.0541      0.0353 G    INVHDLX                              u_spi/U222/Z
    0.0537      0.0353 G    FFDRHDLX                             u_spi/BITcnt_reg_0_/QN
    0.0536      0.0353 G    BUFHD2X                              u_spi/U936ASTttcInst180/Z
    0.0534      0.0353 G    FFDRHDLX                             u_spi/IRRreg_reg_29_/QN
    0.0529      0.0353 G                                         I_sdi
    0.0528      0.0353 G    INVHDLX                              u_spi/U233/Z
    0.0527      0.0353 G    BUFCLKHD2X                           u_spi/U152ASThfnInst22/Z
    0.0527      0.0353 G    INVHDLX                              u_spi/U299/Z
    0.0523      0.0353 G    BUFHD1X                              u_spi/U938ASTttcInst121/Z
    0.0522      0.0353 G    BUFHD2X                              u_coda_regmap/toplevelASTttcInst148/Z
    0.0522      0.0353 G    FFDRHDLX                             u_coda_regmap/reg08_reg_6_/Q
    0.0514      0.0353 G    INVHDLX                              u_spi/U159/Z
    0.0513      0.0353 G    NOR2HDLX                             u_spi/U542/Z
    0.0513      0.0353 G    FFDRHDLX                             u_spi/BITcnt_reg_4_/QN
    0.0512      0.0353 G    OR3HD1X                              u_spi/U899/Z
    0.0510      0.0353 G    FFDRHDLX                             u_coda_regmap/reg08_reg_2_/Q
    0.0508      0.0353 G    FFDRHDLX                             u_spi/IRRreg_reg_31_/Q
    0.0503      0.0353 G    FFDRHDLX                             u_spi/BITcnt_reg_2_/QN
    0.0502      0.0353 G    INVHDLX                              u_spi/U435/Z
    0.0501      0.0353 G    BUFHD2X                              u_spi/U152ASTttcInst552/Z
    0.0500      0.0353 G    INVHDLX                              u_spi/U85/Z
    0.0499      0.0353 G    BUFHD2X                              u_spi/U78ASTttcInst162/Z
    0.0496      0.0353 G    BUFHD2X                              u_spi/U185ASTttcInst211/Z
    0.0490      0.0353 G    BUFHD2X                              u_spi/U366ASTttcInst208/Z
    0.0489      0.0353 G    INVHDLX                              u_spi/U263/Z
    0.0487      0.0353 G    INVHDLX                              u_spi/U91/Z
    0.0487      0.0353 G    NAND2HD1X                            u_spi/U50/Z
    0.0484      0.0353 G    BUFHD2X                              u_spi/U899ASTttcInst184/Z
    0.0484      0.0353 G    INVHDLX                              u_spi/U442/Z
    0.0477      0.0353 G    INVCLKHD4X                           u_spi/U226/Z
    0.0472      0.0353 G    INVHDLX                              u_spi/U128/Z
    0.0471      0.0353 G    INVHDLX                              u_spi/U133/Z
    0.0470      0.0353 G    BUFCLKHD2X                           u_spi/BITcnt_reg_6_ASTttcInst158/Z
    0.0468      0.0353 G    INVHDLX                              u_spi/U125/Z
    0.0467      0.0353 G    MUX4HDLX                             u_spi/U331/Z
    0.0467      0.0353 G    BUFHD2X                              u_spi/U366ASTttcInst204/Z
    0.0466      0.0353 G    BUFCLKHD2X                           U152/Z
    0.0465      0.0353 G    FFDRHDLX                             u_spi/BITcnt_reg_5_/QN
    0.0461      0.0353 G    INVHDLX                              u_coda_regmap/U84/Z
    0.0460      0.0353 G    INVHDLX                              u_spi/U152/Z
    0.0457      0.0353 G    NAND3HDLX                            u_spi/U346/Z
    0.0457      0.0353 G    NAND3B1HDLX                          u_spi/U347/Z
    0.0456      0.0353 G    BUFHD2X                              u_spi/U78ASTttcInst164/Z
    0.0455      0.0353 G    BUFHD2X                              u_spi/U366ASTttcInst207/Z
    0.0454      0.0353 G    INVCLKHD1X                           u_coda_regmap/U198/Z
    0.0453      0.0353 G    INVHDLX                              u_spi/U130/Z
    0.0453      0.0353 G    INVHDLX                              u_spi/U97/Z
    0.0450      0.0353 G    BUFHD2X                              u_spi/U72ASTttcInst512/Z
    0.0447      0.0353 G    INVHDLX                              u_spi/U225/Z
    0.0446      0.0353 G    BUFHD2X                              u_spi/U887ASTttcInst548/Z
    0.0444      0.0353 G    FFDRHDLX                             u_spi/BITcnt_reg_2_/Q
    0.0443      0.0353 G    BUFCLKHD2X                           u_spi/U22ASThfnInst14/Z
    0.0442      0.0353 G    BUFHD1X                              u_spi/U152ASTttcInst108/Z
    0.0442      0.0353 G    NAND2HD1X                            u_spi/U348/Z
    0.0441      0.0353 G    INVHDLX                              u_spi/U180/Z
    0.0441      0.0353 G    INVHDLX                              u_spi/U131/Z
    0.0440      0.0353 G    INVHDLX                              u_spi/U184/Z
    0.0440      0.0353 G    BUFHD2X                              u_spi/toplevelASTttcInst138/Z
    0.0440      0.0353 G    BUFHD2X                              u_spi/U72ASTttcInst172/Z
    0.0435      0.0353 G    BUFHD2X                              u_spi/U938ASTttcInst514/Z
    0.0434      0.0353 G    BUFHD2X                              U165ASTttcInst498/Z
    0.0434      0.0353 G    FFDRHDLX                             u_coda_regmap/reg08_reg_4_/Q
    0.0432      0.0353 G    BUFCLKHD2X                           u_spi/IRRreg_reg_30_ASTttcInst157/Z
    0.0431      0.0353 G    BUFCLKHD2X                           u_spi/U212ASTttcInst212/Z
    0.0431      0.0353 G    INVHDLX                              u_spi/U359/Z
    0.0431      0.0353 G    BUFHD2X                              u_spi/U366ASTttcInst203/Z
    0.0430      0.0353 G    BUFCLKHD2X                           u_spi/U226ASTttcInst215/Z
    0.0428      0.0353 G    BUFHD2X                              u_spi/toplevelASTttcInst141/Z
    0.0427      0.0353 G    FFDRHDLX                             u_spi/IRRreg_reg_27_/Q
    0.0426      0.0353 G    BUFCLKHD2X                           u_spi/U152ASTttcInst112/Z
    0.0426      0.0353 G    FFDRHDLX                             u_coda_regmap/reg07_reg_7_/Q
    0.0425      0.0353 G    BUFHD2X                              u_spi/U152ASTttcInst109/Z
    0.0423      0.0353 G    FFDRHDLX                             u_coda_regmap/reg02_reg_5_/Q
    0.0422      0.0353 G    BUFCLKHD2X                           u_myfifo/U161ASTttcInst64/Z
    0.0421      0.0353 G    BUFHD2X                              u_spi/U938ASTttcInst123/Z
    0.0418      0.0353 G    BUFHD2X                              u_coda_regmap/U212ASTttcInst244/Z
    0.0417      0.0353 G    BUFHD2X                              u_spi/U78ASTttcInst161/Z
    0.0417      0.0353 G    BUFHD2X                              u_coda_regmap/U253ASTttcInst225/Z
    0.0417      0.0353 G    BUFCLKHD2X                           u_coda_regmap/toplevelASTttcInst153/Z
    0.0416      0.0353 G    INVHDLX                              u_spi/U179/Z
    0.0415      0.0353 G    INVHD1X                              u_spi/U892/Z
    0.0414      0.0353 G    INVHDLX                              u_spi/U158/Z
    0.0414      0.0353 G    BUFHD2X                              u_spi/U201ASTttcInst508/Z
    0.0412      0.0353 G    MUX2HD1X                             u_spi/U366/Z
    0.0412      0.0353 G    INVHDLX                              u_spi/U95/Z
    0.0412      0.0353 G    MUX2HD1X                             u_spi/U30/Z
    0.0410      0.0353 G    BUFHD1X                              u_spi/BITcnt_reg_0_ASTttcInst156/Z
    0.0409      0.0353 G    BUFHD2X                              u_spi/U152ASTttcInst111/Z
    0.0409      0.0353 G    INVHDLX                              u_spi/U257/Z
    0.0409      0.0353 G    BUFHD2X                              u_spi/U366ASTttcInst210/Z
    0.0408      0.0353 G    FFDRHDLX                             u_coda_regmap/reg07_reg_2_/Q
    0.0408      0.0353 G    BUFCLKHD2X                           u_spi/U152ASThfnInst21/Z
    0.0408      0.0353 G    OR2HD1X                              u_spi/U47/Z
    0.0407      0.0353 G    FFDRHDLX                             u_spi/IRRreg_reg_31_/QN
    0.0407      0.0353 G    INVHDLX                              u_coda_regmap/U143/Z
    0.0407      0.0353 G    BUFHD2X                              u_spi/U201ASTttcInst509/Z
    0.0407      0.0353 G    FFDRHDLX                             u_coda_regmap/reg08_reg_5_/Q
    0.0406      0.0353 G    BUFHD1X                              u_spi/U152ASTttcInst106/Z
    0.0405      0.0353 G    INVHDLX                              u_spi/U444/Z
    0.0405      0.0353 G    BUFCLKHD2X                           u_spi/U226ASTttcInst217/Z
    0.0404      0.0353 G    INVHDLX                              u_spi/U98/Z
    0.0402      0.0353 G    INVCLKHD2X                           u_coda_regmap/U417/Z
    0.0401      0.0353 G    FFDRHDLX                             u_coda_regmap/reg0d_reg_5_/Q
    0.0401      0.0353 G    BUFHD2X                              u_spi/U212ASTttcInst213/Z
    0.0401      0.0353 G    BUFCLKHD2X                           u_myfifo/U484ASTttcInst343/Z
    0.0399      0.0353 G    BUFCLKHD2X                           u_coda_regmap/U19ASTttcInst275/Z
    0.0398      0.0353 G    FFDRHDLX                             u_spi/IRRreg_reg_28_/QN
    0.0398      0.0353 G    AOI211HD1X                           u_spi/U22/Z
    0.0397      0.0353 G    INVCLKHD4X                           u_spi/U185/Z
    0.0396      0.0353 G    AND3HD1X                             u_spi/U15/Z
    0.0396      0.0353 G    BUFHD2X                              u_spi/U366ASTttcInst506/Z
    0.0396      0.0353 G    INVHDLX                              u_myfifo/U321/Z
    0.0395      0.0353 G    BUFHD2X                              u_coda_regmap/U418ASTttcInst262/Z
    0.0395      0.0353 G    BUFHD2X                              u_spi/U938ASTttcInst118/Z
    0.0394      0.0353 G    BUFCLKHD2X                           u_spi/U936ASTttcInst182/Z
    0.0394      0.0353 G    BUFCLKHD2X                           u_myfifo/U481ASTttcInst340/Z
    0.0393      0.0353 G    NAND2HD1X                            u_spi/sub_462/U17/Z
    0.0391      0.0353 G    INVHDLX                              u_spi/U161/Z
    0.0389      0.0353 G    INVCLKHD4X                           u_spi/U78/Z
    0.0388      0.0353 G    BUFHD2X                              u_spi/U341ASTttcInst191/Z
    0.0388      0.0353 G    BUFHD2X                              u_myfifo/U316ASTttcInst73/Z
    0.0386      0.0353 G    BUFHD2X                              u_coda_regmap/O_fifo_to_reg_en_regASTttcInst243/Z
    0.0385      0.0353 G    FFDRHDLX                             u_coda_regmap/reg08_reg_7_/Q
    0.0384      0.0353 G    BUFHD1X                              u_spi/U938ASTttcInst120/Z
    0.0383      0.0353 G    BUFHD2X                              u_myfifo/U151ASTttcInst290/Z
    0.0382      0.0353 G    NAND4HD1X                            u_spi/U568/Z
    0.0381      0.0353 G    BUFCLKHD2X                           u_myfifo/U158ASTttcInst300/Z
    0.0378      0.0353 G    INVHDLX                              u_coda_regmap/U121/Z
    0.0378      0.0353 G    BUFHD2X                              u_myfifo/channel_reg_0_ASTttcInst325/Z
    0.0377      0.0353 G    BUFCLKHD2X                           u_spi/U22ASThfnInst13/Z
    0.0377      0.0353 G    FFDRHDLX                             u_spi/IRRreg_reg_0_/QN
    0.0375      0.0353 G    NAND2HDLX                            u_spi/U352/Z
    0.0375      0.0353 G    INVHDLX                              u_spi/U169/Z
    0.0374      0.0353 G    INVHDLX                              u_spi/U183/Z
    0.0374      0.0353 G    BUFCLKHD2X                           u_myfifo/U161ASTttcInst47/Z
    0.0371      0.0353 G    INVHDLX                              u_spi/U123/Z
    0.0370      0.0353 G    BUFHD2X                              u_spi/U366ASTttcInst205/Z
    0.0370      0.0353 G    BUFHD2X                              u_spi/U693ASTttcInst102/Z
    0.0369      0.0353 G    BUFCLKHD2X                           u_myfifo/U161ASTttcInst519/Z
    0.0369      0.0353 G    FFDRHDLX                             u_coda_regmap/reg07_reg_1_/Q
    0.0368      0.0353 G    INVHDLX                              u_spi/U938/Z
    0.0367      0.0353 G    NOR2HDLX                             u_spi/U664/Z
    0.0366      0.0353 G    INVHDLX                              u_spi/U207/Z
    0.0365      0.0353 G    BUFHD2X                              u_spi/toplevelASTttcInst523/Z
    0.0364      0.0353 G    BUFHD2X                              u_spi/U78ASTttcInst549/Z
    0.0364      0.0353 G    INVHDLX                              u_spi/U55/Z
    0.0364      0.0353 G    BUFHD2X                              u_myfifo/U161ASTttcInst540/Z
    0.0364      0.0353 G    BUFCLKHD2X                           u_coda_regmap/U418ASTttcInst260/Z
    0.0363      0.0353 G    BUFHD2X                              u_myfifo/U316ASTttcInst79/Z
    0.0363      0.0353 G    BUFHD2X                              u_spi/U355ASTttcInst193/Z
    0.0363      0.0353 G    BUFHD2X                              u_coda_regmap/toplevelASTttcInst149/Z
    0.0363      0.0353 G    BUFHD2X                              u_coda_regmap/toplevelASTttcInst154/Z
    0.0363      0.0353 G    BUFCLKHD2X                           u_coda_regmap/U299ASTttcInst265/Z
    0.0363      0.0353 G    INVHDLX                              u_spi/U300/Z
    0.0363      0.0353 G    BUFCLKHD2X                           u_spi/U6ASTttcInst113/Z
    0.0362      0.0353 G    FFDRHDLX                             u_coda_regmap/regc2_reg_4_/Q
    0.0362      0.0353 G    BUFCLKHD2X                           u_myfifo/U158ASTttcInst302/Z
    0.0362      0.0353 G    BUFHD2X                              toplevelASTttcInst176/Z
    0.0361      0.0353 G    BUFCLKHD2X                           u_myfifo/U161ASTttcInst55/Z
    0.0361      0.0353 G    BUFCLKHD2X                           u_myfifo/U161ASTttcInst48/Z
    0.0360      0.0353 G    BUFCLKHD2X                           u_myfifo/channel_reg_2_ASTttcInst399/Z
    0.0360      0.0353 G    BUFHD2X                              u_coda_regmap/U204ASTttcInst263/Z
    0.0360      0.0353 G    BUFHD2X                              u_spi/U938ASTttcInst124/Z
    0.0360      0.0353 G    AND3HD1X                             u_coda_regmap/U36/Z
    0.0360      0.0353 G    BUFCLKHD2X                           u_coda_regmap/U42/Z
    0.0360      0.0353 G    BUFCLKHD2X                           u_coda_regmap/U43/Z
    0.0360      0.0353 G    MUX2HD1X                             u_spi/U35/Z
    0.0359      0.0353 G    INVHDPX                              u_spi/U848/Z
    0.0359      0.0353 G    BUFHD2X                              u_spi/U693ASTttcInst104/Z
    0.0359      0.0353 G    INVHDLX                              u_spi/U177/Z
    0.0358      0.0353 G    INVHDLX                              u_spi/U136/Z
    0.0358      0.0353 G    BUFHD2X                              u_myfifo/U487ASTttcInst351/Z
    0.0357      0.0353 G    BUFCLKHD2X                           u_myfifo/U20ASTttcInst313/Z
    0.0357      0.0353 G    BUFCLKHD2X                           u_myfifo/U113ASTttcInst318/Z
    0.0357      0.0353 G    BUFCLKHD2X                           u_coda_regmap/toplevelASTttcInst155/Z
    0.0357      0.0353 G    BUFCLKHD2X                           u_myfifo/U514ASTttcInst303/Z
    0.0357      0.0353 G    BUFHD2X                              u_spi/U938ASTttcInst125/Z
    0.0357      0.0353 G    BUFHD2X                              u_myfifo/U165ASTttcInst329/Z
    0.0357      0.0353 G    NOR2HDLX                             u_spi/U321/Z
    0.0357      0.0353 G    BUFHD2X                              u_spi/U22ASTttcInst126/Z
    0.0356      0.0353 G    INVHDLX                              u_myfifo/U166/Z
    0.0356      0.0353 G    INVHDLX                              u_spi/U209/Z
    0.0356      0.0353 G    BUFCLKHD2X                           u_spi/U22ASTttcInst130/Z
    0.0356      0.0353 G    BUFCLKHD2X                           u_myfifo/U161ASTttcInst52/Z
    0.0354      0.0353 G    FFDRHDLX                             u_spi/SerBits_reg_1_/Q

There are 334 Max capacitance violations on 334 nets.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人愚见
    应该先把Max cap解掉吧 ,然后再去看timing。
    不过hold 这么大,如果PR问题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多半是约束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后来发现是我时序的约束有问题,现在setup和hold都没有报错了,但是max capacitance报错一直在,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一直放款max cap的约束就可以吗?

网友:
你这cap是sdc里约束的吧?其实没有max_transition问题就还好,因为lib里卡的cap没这么小。另外怎么还在用astro,太古老了...有条件的话换icc或者innovus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有Tweaker,看看是否可以auto_fix掉, 如果没有这种工具的话,应该只能手动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