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讨论下FPGA的FIR滤波器

楼主(2018-03-27):
最近在做课题的时候遇到FIR滤波器,我就用ISE自带的IP核完成了,但是输出并没有滤波是怎么回事呢?
比如我设计的滤波器为50Hz的低通滤波器,在MATLAB里面获得系数并且归一化为整型,将系数搞了进去,完成了IP核例化。
同时,滤波器前一级为A/D电路,这个是调通的,没问题。整个电路结构如下图
FIR滤波系数设置

在测试输出的时候用信号发生器作为信号源,经A/D转化后进入滤波器,输入为50kHz,但是我通过Chipscope查看滤波器输出,发现并不能滤波,只是将波形放大而已。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猜想是由于系数归一化的时候进行了放大导致输出也变大,不知对不对呢?
有点想不明白。请指点

网友:
1 系统采样率为多少hz?输入究竟为50Hz还是50KHz?
2 系数需要归一化,或者输出结果需要归一化。

网友:
既然滤波器有输出,说明滤波器工作了。有几个我的推测:
1.你设计的滤波器的输入时50K的单音信号,你想滤除的也是这个50K信号?
2.你没有交代你的采样时钟,从fir设计上看了一下,50MHz采样?
3.这种1000倍的关系,你用11阶滤波器,想必滤波器的性能不可能达到你要的效果。
旁瓣抑制明显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我只输入50kHz,为验证FIR效果。我的想法是既然截止频率为50Hz,那么50kHz就会滤掉,输出的信号就会很小;
2、采样时钟:由于AD用的AD9226,时序图如下。

按照我的理解,这个AD的采样频率时和系统的时钟频率相同,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由于我用Spartan-6,系统时钟给的50MHz,那AD的采样频率也就是这么多。
另外,FIR那里我设置过比较低的采样频率,那样就没有输出,或者输出很慢、
3、我想用高阶滤波器,但是硬件资源不够用了,因为我还有其他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于采样频率的理解,可以看下我下面的回复,谢谢啊!!   还有输出结果归一化什么意思?我系数是归一化了的

网友:
你看看你那个FIR的core的频谱响应图,你的采样率是50MHz,而你的滤波器截止带基本在一半的位置,就是25MHz左右,你说你怎么能滤除50kHz的信号呢?   滤波器设计就不满足你的设计需求。
滤波器的分析是从0~fs/2,就是0~25MHz,你的截止频率是50Hz,这可是500000倍的关系!!你一个11阶的滤波器哪里够?! 1100阶都不见得够,FPGA也很难帮你实现这个东西,即使实现了,也是不合理的的设计。
你建议你把ADC的采样率降低至500Hz,输入时钟也就是500Hz,这样fs/2为250Hz,刚好是50Hz的5倍关系,比较合理,你用一个64阶滤波器就能设计出不错的频谱响应了,然后你再用信号源产生一个频率100Hz的点频进去测试,100Hz肯定被滤掉,然后你就能见到滤波效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需要看AD芯片时序图,AD输出肯定没问题,重点是fir设计,一般不AD+FIR这样直接用,建议看软件无线电这本书里的介绍。看我之前的回复,发现我看错了,是50Hz.
处理这种信号,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肯定不能这样直接滤波的。
降频或者降速;看你的应用了。
或者提高你的信号源的频率。

网友:
时钟不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啊,不过把采样频率降为500Hz就基本没什么用了,而且我这个FPGA的板子搞不起高阶滤波器,资源不够用!你的建议很好,非常感谢!!我去看书了,不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我去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