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端输出四级差分VCO和单端输出仿真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8-03-27):
求助各位大神,请问四级双端输出压控环形VCO,仿真电路应该怎么搭建?仿真和单端输出的VCO的仿真有什么区别?差分VCO结构如下:

四级差分环形压控VCO

四级差分环形压控VCO

我按照教程做过了单端输出VCO的仿真,依照同样方法做双端输出VCO,在进行Direct plot的时候,Cadence提示【there is currently no analysis data found on selected】……

楼主:
有没有前辈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可以请前辈们指点一下吗?

楼主:
direct plot无法进行下一步,据一位前辈指点说是电路分叉太多。那么这个问题应该如果解决?是将双端输出变为单端输出测试吗?但是这样改,要如何保留双端输出的噪声抑制特性呢?
也有一位前辈指点说仿真可以参考,运放的仿真电路构造,但是我不是很明白应该如何改造,能请了解这个内容的前辈指点一下应该如何进行下一步吗?

网友:
你应该把你的仿真电路贴出来看看。另外,你仿的是tran吗? 怎么会没有数据plot

网友:
tran没有报错的话direct plot是有数据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