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inux下的Gvim安装包

楼主(2018-03-27):
论坛里的各位大神,有木有Linux下的Gvim安装包啊,小弟是个新手,不知道Linux下的Gvim安装包在哪里下载,如果这里有人有,可以共享一下吗,非常感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yum install vim-X11

网友:
linux连上网,用命令安装,它会自己下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请问这个Vim跟Gvim是一样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不幸,我们这里的Linux是没有联网的

网友:
找个网络下载了 u盘拷贝安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不知道下载哪个版本的,而且在Linux下,下载的还是叫gvim吗?我怎么看到的多是vim??

网友D:
https://rpmfind.net/linux/rpm2ht ... p;submit=Search+...
到 RPMFind 網站找 vim-x11 然後對上你用的 OS 版本,下載下來裝就行了。

或是先在 你的Linux 上確認你的 vim 版本,找相同的 vim-x11 版本 裝
如果是 Redhat/CentOS :  rpm -qa | grep vim
就知道是什麼版本了
再到上面 rpmfind 網站搜相同版本的  vim-x11

內網不連外時,更好的方法是架一部內網的 yum 源(或 apt 源)服務器給內網的服務器用,
用原本的安裝ISO檔或光碟加上下載 EPEL 源,只抓 redhat 6 64bit 版本 大約 25gb
如果不用 EPEL ,也可以拿安裝的ISO檔掛載當自己的yum 源。

网友:
先確認自己 Linux 目前的 vim 版本,
如果是 redhat :   # rpm -qa | grep vim
確定版本號後,到 rpmfind.net 找相同版本跟你的Linux OS 版本(例如 Redhat、CentOS 5 /6/7)的rpm下載
rpmfind.net  搜尋  vim-x11

但 rpm -ivh 安裝只要遇到有相依性套件就是惡夢一場!

更好的方法是在內網架一部 yum 源服務器給內網服務器用。
簡單一點也可以拿安裝 Linux 的 ISO 檔掛載起來做 yum 本地源,
那就能用 yum install vim-x11 來裝了。

网友(2023-03-18):
引用 网友D:
https://rpmfind.net/linux/rpm2html/search.php?query=vim-x11&submit=Search+...
到 RPMFind 網站找 vim- ...

有用的,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