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mentor calibre如何打开带有图形匹配的图形界面

楼主(2018-03-27):
求助,如何打开calibre的patterning match界面。

楼主:
我打开了不知道对不对,仅供各位参考,指令是calibre -pmatch
注意calibre与连字符之间的空格键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应该是calibredrv -pmatch

网友:
需要多用一个PM 的licen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应该有license,我是连的服务器,就是当时不知道怎么打开这个功能,然后就试了一下我发的那个指令,发现打开了pattern library manner,应该是没弄错的吧。谢谢层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们还会用到这个function 吗?如果只是看GDS 是不需要用这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因为要进行光刻仿真,要建图形库,就会用到这个,我也不是很熟悉这个软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说我是个很新的新人啊,大佬求带

网友:
回复 网友B:

    litho simulation 不是用这个吧
pattern match 只是说用图形的方式做一些check。没有simulation的事情
  litho simulation 要么用OPC, 要么用LFD。
  只有fast LFD 的flow 需要先建Hotspot pattern library,再对match到的地方做LFD simulation 。
但是这些都是建立在你有OPC model 的基础上才能做,fab 是绝对不可能给你OPC model的。
LFD 的可以给你,但是只有少数几个fab 有,这个里面用的加密过的OPC mode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是我表达的不准确,我是用calibre的pmatch和drc先把版图分解,再用lfd看我分解之后的光刻图形是不是比不分解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个类似于一个fast LFD的flow , LFD 也是用OPC的model 来建的deck,不过已经加密可以release给design house ,其实还是OPC
但是整个chip run 非常慢,所以做了一个fast LFD的flow,只针对Pattern match到的点 做LFD,其实也是OPC 的simulation,这样速度快很多。

楼主(2018-05-02):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