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版图怎么接进电路之中

楼主(2018-03-27):
如图,怎么接进来呢,直接铺金属吗,请教大佬,谢谢。

网友:
你都没说明是什么类型电容。PN结电容,PIP,MIM ,最后一个是可以直接连metal出来,其他都做接触孔在用metal连出来。图片像要做PN结电容,N阱做n+contact在接出来

网友:
多看看书 多看看PD K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直接用的pdk库里面的MIM电容,不知道线应该搭在哪。

网友:
回复 网友B:

   MIM直接把底层和顶层METAL连出来就行

网友:
这种就是直接用金属连出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嘞,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