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怎么将 sdc文件转换成sgdc文件

楼主(2018-03-27):
求助:spyglass怎么将 sdc文件转换成sgdc文件

查了网上的资料,说是用sdc2sgdc命令。但是在命令行中输入,说没有。
在spyglass的界面里面输入,也说没有。

应该是怎么转的呢?thanks

网友(2018-08-3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创建一个xxx.sgdc 文件,里面的内容如下
current_design u_top
sdc_data -file  xxx.sdc

然后在xxx.prj 文件中设置:
set_option sdc2sgdc yes

这样执行的时候工具就会把xx.sdc 转成xxx.sgdc 保存的路径会显示再log中

网友B(2019-07-14):
引用 网友A:
创建一个xxx.sgdc 文件,里面的内容如下
current_design u_top
sdc_data -file  xxx.sdc

老哥,我按你那个弄了以后,然后run design read,然后产生了warning:SDC_214(1):Invalid sdc commands are specified in the input sdc constraints file,这个该怎么办呢?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我按你那个弄了以后,然后run design read,然后产生了warning:SDC_214(1):Invalid sdc commands are ...

你的sdc命令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B:
老哥,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是不是写错了,就这三行,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是不是写错了,就这三行,万分感谢

可以发我个spyglass 的脚本吗? 谢谢

网友:
感谢3楼!好像可以工作了

网友(2019-08-15):
都是天才啊,工具附带的UG都不用看的啊!!!

网友(2019-11-04):
引用 网友A:
创建一个xxx.sgdc 文件,里面的内容如下
current_design u_top
sdc_data -file  xxx.sdc

实测有效,thanks

网友:
求指教:我run design read,然后产生了warning:SDC_214(1):Invalid sdc commands are specified in the input sdc constraints file,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2022-05-11):
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