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4位的数据高32位为虚部,低32位为实部...问题很长

楼主(2018-03-27):
在ILA中观察一个64位的数据,它的高32位为虚部,低32位为实部。
我想看看高32位的数据的模拟波形。。。有没有办法,把64位中的32位重新组一个group好像不行啊。。。

楼主:
不是很熟悉vhdl,我想在不改变复数乘法器的前提下,分别观察复数乘法器输出的实部和虚部的模拟波形。代码应该怎么改?
CMPY_21_INST: cmpy_0
port map(
aclk=>clk_100MHz,
aclken=>(not grst(0)),
s_axis_a_tvalid=>data_valid2_w,
--s_axis_a_tlast=>'0',
s_axis_a_tdata=>base_data2_w,
s_axis_b_tvalid=>cali_valid2_w,
--s_axis_b_tlast=>'0',
s_axis_b_tdata=>cali_data2_w,
m_axis_dout_tvalid=>cmy_21_out_valid_w,
--m_axis_dout_tlast=>open,
--m_axis_dout_tdata=>cmy_21_out_w
m_axis_dout_tdata=>(cmy_21_out_w_im & cmy_21_out_w_re)
无论是&还是逗号,都有语法错误,expected std_ulogic,有什么办法呢?我一时间想不到。

网友:
VHDL的语法比较严格,这里例化,你还是用一个信号a传递,然后在外面把a分成2个16比特信号b和c拼接,试试看。我只是有点印象,很久没摸过VHDL的东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但我不是很理解您的意思,在外面分开,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因为我想分别观察实部和虚部的模拟波形。
因为要attribute 标记一下的。

网友:
m_axis_dout_tdata=>(cmy_21_out_w_im & cmy_21_out_w_re),我的意思是这里,印象中VHDL不能在这里用拼位,你可以先定义一个信号放在这里,然后在例化语句之外,再用一个语句来分别存放高32和低32。不过你最好看看VHDL的语法,再确认一下。verilog是可以这么搞的。

网友:
1、修改代码:
我不懂vhdl,用verilog给你说:
wire [31:0]  sig_re,sig_im;
assign {sig_im,sig_re} = sig[63:0];
然后,把sig_re和sig_im用综合约束 keep == true,并把这个2个wire拉到一个测试或者led输出上,保证它们综合不被干掉,然后chipscope就可以抓sig_re和sig_im了
2、chipscope改bus法:
这个最简单,在抓信号的时候,右键点击左边的数据栏里选中sig,选择remove bus,然后你的64bit信号就被散开了,然后把高、低32bit分别选起来,右键点击move new bus,再命名,就可以创造2个32bit的信号了,也就是你的实、虚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让我很受启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chipscope,嗯,我用到是ila ,不过应该一样。
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跟大家报告如下:
要观察64位信号的高低32位的模拟波形,完全可以通过在软件上操作,vivado在线抓取波形的工具是ILA,在抓取到64位的信号后,展开成64位 ,选取高32位,右击选择new virtual bus,命名一下,就可以观察它的波形了,选择new group则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