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who can talk about this amplifier and show it's paper?

楼主(2018-03-28):
file:///C:/Users/zhous/AppData/Roaming/Foxmail7/Temp-20000-20180326151239/Catch.jpg

网友:
这看起来像是比较器呀?

网友:
看起来像是比较器

网友:
看看任何好的模拟设计书。 Laker,Sansen等。这是一款具有级联输出级的CMOS全面单级等效电流镜像放大器。 通常由于高输出阻抗和负载电容,在输出端有一个主极,由于电流镜的极点比BW高。 当然取决于电路设计(负载和寄生)。

如果一个反馈比这可能是一个运算放大器。 由于它是单级等效放大器,输出电容负载在用作运算放大器时可以将其进行综合。

您可以在论文中找到它,但它的起源是早期CMOS电路开发时,查看其中一本书更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