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 初识Ti-Device Manager设备管理器

楼主(2018-03-28):
Ti-Device Manager设备管理器是Ti-Dev Studio一部分,无需单独安装, 该工具主要用于操作TiKit开发板进行设备诊断、配置、应用执行等功能。

Ti-Device Manager设备管理器是TiKit的控制面板,可非常方便的对设备及应用进行管理和测试,包括:

  • 通过应用下载端口与TiKit建立连接并获取设备信息
  • 对TiKit开发板基础信息及网络进行设置
  • 快速下载应用到TiKit开发板中
  • 运行TiKit开发板中应用并输出日志

钛极OS(TiJOS)应用开发主要在Eclipse中进行, Ti-Device Manager只是方便用户进行设备的设置和诊断,在需要时使用即可。

启动Ti-Device Manager¶

安装Ti-Dev Studio后可通过Eclipse工具导航菜单中点击红框图标打开Device Manager工具,托盘显示如下图

连接TiKit开发板¶

当Ti-Device Manager检测到TiKit连接时,会自动加载设备信息并连接设备的日志打印口,如下图:

连接成功后,显示设备的ID、版本、处理器、存储空间等信息。通过菜单栏可对设备进行连接、断开、修改端口等操作,如系统中识别多个设备,可通过修改端口来切换。

网络设置¶

网络设置是Ti-Device Manager的另一重要功能,网络设置通过设备属性进行设置, 可设置包括主机名称,WLAN, IP, DNS等, 如果支持AP, 还可设置AP相关的广播名称和连接密码等。

注意:网络设置在用户应用中通过TiWLAN启动网络连接时起作用,钛极OS(TiJOS)不会自动连接网络, 如果应用中用不到网络,也可不进行设置。

主机名称¶

当设备连接成功后,点击设备属性,如下图,主机名称,类似于计算机连接路由器,在路由器中显示的客户端名称

WLAN¶

类似于无线终端,本身并不接受无线的接入,它可以连接到AP,一般无线网卡即工作在该模式,设置SSID及密码,可自动获取IP地址,或手动填写指定IP、子网掩码、网关信息

AP¶

AP模式,提供无线接入服务,允许其它无线设备接入,提供数据访问,设置SSID及密码,IP、可自动获取IP地址,或手动填写指定IP、子网掩码、网关信息

DNS¶

首选DNS与备用DNS设置,如果没有更优的DNS可采用设备默认DNS

系统工作模式设置¶

钛极OS(TiJOS)支持两种用户模式:BOOT和USER, 只有在BOOT模式下才能通过Ti-Device Manager进行连接,在USER模式下,系统在上电后会自动运行用户应用,此时无法通过Ti-Dev Manager进行连接, 需要时可手动切换至BOOT模式, 具体可参考相关文档。

工作模式可通过Ti-Device Manager进行设置, 在开发过程中建议保持BOOT模式, 当应用开发完成后,可设置为USER模式以支持上电后自动运行:

日志输出控制¶

钛极OS(TiJOS)提供了日志类Logger, 可用于在应用中输出日志, 同时, 日志极别可通过Ti-Device Manager进行设置以方便通过日志进行分析

输出日志等级,根据开发的过程设置输出相关日志

以上信息,修改后点击确定即可

手工下载应用到设备¶

在开发过程中Ti-Dev Studio会负责应用的自动下载和执行,当应用开发完成后,可能需要将应用发送给其他人进行测试,此时可通过Ti-Dev Studio导出tapk应用文件,并通过Ti-Device Manager手工下载并运行进行测试。

通过点击"下载APP",选择要下载的应用tapk文件,如下图:

下载过程中请勿断开设备,以免造成下载失败

设备中运行应用¶

APP下载完成后,可点击“运行”按钮,日志窗口会有日志输出,如下图:

日志可以保存成文件,也可输出到文件实时监测COM口数据输出,在日志窗口中右键,如下图:

设置日志输出:可将日志输出到临时目录的文件中,方便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