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布线布局得到版图后,nwell未连接到VDD,衬底也未连接到VSS【已解决】

楼主(2018-03-28):
第一次做数字电路,

我用的SMIC18MM工艺,encounter布局布线之后,生成GDS文件导出Virtuoso做DRC,这一步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DRC提醒一些有关NWELL的报错(nwell is floating; 还有一堆栓锁效应),我发现,这是因为nwell没有接到VDD上。

       我又想办法打开std cell其中的一些标准单元看版图,发现都没有做衬底接触,也就是nwell没有接到VDD,sub也没有接到VSS。现在无处下手了,是要直接在版图上面加吗?但是数字电路那么多管子,而且nwell和n注入区什么的都连成一片,,哪位大神告诉我哪一步做错了。。。

网友:
std cell的user guide里一定有介绍。

楼主:
解决了,SMIC18工艺的std cell本身没做阱接触,需要在布局布线的时候,在放置standard cell之前place tap instance。

网友A(2019-11-12):
引用 楼主:
解决了,SMIC18工艺的std cell本身没做阱接触,需要在布局布线的时候,在放置standard cell之前place tap i ...

你好,可不可以详细讲下怎样放置standard cell 之前place tap instance? 谢谢!

网友B(2020-05-13):
引用 网友A:
你好,可不可以详细讲下怎样放置standard cell 之前place tap instance? 谢谢!

同问,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0-06-20):
引用 网友B:
同问,请问解决了吗/

我初步尝试是单独画出来一个你需要链接的阱,然后连接vdd或者vss,之后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