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怎么写bar0中的寄存器

楼主(2018-03-28):
现在我的想法是FPGA置位bar0中的寄存器,让上位机读bar0寄存器,以此来告诉上位机我FPGA数据准备好了,可以进行dma读了,。问题是想在不知道怎么通过FPGA写bar0,,是通过type0 获得bar0的地址,然后用tlp向该地址+偏移地址写数据吗??还是用cfg用户接口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yes

网友:
你说的是PIO写吧,PC往板卡的BAR0空间写32bit数据,,,从Xilinx給的xapp1052例程来看,是由你说的第一种方式,取32bit address中的低几位作为BAR0的基地址,再每个寄存器偏移4个单位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理解错误了,按照我以前的理解是,PC要读取FPGA中的数据,那么FPGA必须告诉PC我有数据准备好,然后PC在写BAR寄存器的值来读取,我一直以为FPGA是通过写BAR中的值来告诉FPGA的,现在看来应该是FPGA发送中断,告诉PC数据准备好

网友:
reply for “谁枫而飘”:是的,(先申明数据从板卡到主机为写操作,反之为读操作)FPGA准备好了写回PC的数据后,发出中断,并且把BAR0的中断状态寄存器的“写开始中断”标志位拉高,,,驱动收到中断后,清理中断,并且PIO读中断状态寄存器,断言写开始中断后进入DMA写服务程序,配置一系列关于DMA写的参数包括写地址,写大小,写个数等,最后驱动通过PIO写往BAR0的控制状态寄存器的写开始标志位拉高,,,硬件检测到写开始为1时就会开始封装DMA写请求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于你说的“并且把BAR0的中断状态寄存器的“写开始中断”标志位拉高”,我不是很理解。是指 FPGA 把BAR0的中断状态寄存器拉高吗?如果是FPGA怎么访问BAR0的中断状态寄存器?FPGA发送中断不是通过CFG端口吗?

网友:
reply for “谁枫而飘”:是的呢,FPGA硬件发出写开始中断(发送模块有个专门发送中断的子模块,里边就是cfg_interrupt_*系列中断时序信号)的同时,将mwr_start_interrupt信号拉高并且把此信号拉入到中断状态寄存器的某一位(暂且定义为“写开始中断”标志位),这样驱动收到中断后,PIO读中断状态寄存器的值,断言这一位为1,表示要开始DMA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