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里怎么设计片上螺旋电感?

楼主(2018-03-28):
我在用Cadence软件做一个振荡器,需要用到片上螺旋电感,但是工艺库中没有,如果我想自己设计一个片上螺旋电感,应该用什么软件?

网友(2018-05-11):
用skill语言或者自己手动画一个四边形或者八边形电感,然后根据工艺导入ADS momentum或者其他EM软件中仿真,导出S参数带入到原理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