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板间互连技术

楼主(2018-03-28):
请问,板间需要通信速率在100Mbps,可以采用什么通信协议?

请指点,谢谢!

网友:
好多吧,千兆以太网,光纤等等

网友:
看是怎么连了,用连接器器背板连接呢,还是通过线缆连接。
连接器背板连接,就好办多了,走个100MHz的信号还不是小问题吗,逻辑做DDR的IO差分通信就OK,如果是走线缆,那么就要考虑是什么接口了,比如光模块、camerlink信号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通过背板相连,多个板子对插在背板上,同时这些板子间都有通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aurora、srio等高速serdes接口,简单带宽大,如果要走普通IO口,那就得自己去定协议,还占走线。

网友:
可以采用ATCA,或MTCA总线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