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非阻塞赋值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8-03-29):
为什么,非阻塞赋值前要加入延时?

楼主:
有一种说法是模拟cell delay,那为什么阻塞赋值不加呢?

网友:
主要是考虑仿真时的延时,模拟CK->Q 延时,避免仿真工具犯错

对于时序逻辑设计,设计者自己要清楚“下一拍有效”的概念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了,谢谢!

网友:
不加的话,会出现前仿后仿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