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转串口模块(CH340)导致ZYNQ无法启动

楼主(2018-03-29):
最近在做zynq的项目,电路板运行linux操作系统,不可避免地需要将系统消息打印,以便调试。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不管是通过PS GPIO还是通过EMIO加外部USB转TTL模块进行打印,只要USB转TTL模块连接电路板,电路板则无法启动,连PL部分代码都不能成功启动;只要是先上电再连接USB转TTL模块,电路板工作正常,且通过USB转TTL模块调试完全正常。

       因为节约成本,USB转TTL模块买的全是某宝CH340模块,不到十块钱一个,更换过很多模块,问题一直存在;为此,各种查询资料,检查电路设计,以至于怀疑XILINX存在BUG。偶然,想到会不会是串口模块导致系统无法启动,从家里找来CP2102及FT232的USB转TTL模块,发现CP2102偶尔会导致电路板无法启动,大多数时候正常,而FT232电路板一直正常工作。至此,困扰已久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不过,CH340模块为什么会导致电路板无法启动,还请各位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请问楼主查清原因了吗?

网友:
咨询楼主一个问题,ZYNQ的设计中,对PS_POR_B和PS-RST两个复位信号怎么处理的?我用MAX811s复位芯片接上电复位电路,发现上电后,复位低电平不能够下探到0电平,请问楼主对复位信号如何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