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 提取spf怎么进行后仿

楼主(2018-03-29):
SMIC给的版图提取方式是STARRC,不是calibre 的PEX,用STARRC提取完spf,怎么进行后仿呢?尝试过将仿真文件input.scs中前仿的电路描述删去,全体换成 spf中内容,运行报错:识别不了spf中的“/”":" ???

网友:
格式要用spectre

网友(2018-09-01):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能不能分享一下解决的过程,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过我starrc抽取完寄生参数之后得到的是.spi文件

网友A(2020-04-18):
1.copy symbol to spectre view.
2.create config and change BA cell view to spectre
3.Edit CDF pinorder as same as spf
4.change ADE disign to config
5.跑起来!!!!!!!!!!!

网友(2020-06-18):
.spf用哪种eda仿真软件仿呢?求方法,谢谢

网友(2022-04-24):
引用 网友A:
1.copy symbol to spectre view.
2.create config and change BA cell view to spectre
3.Edit CDF pinorde ...

请问有没有更细节的流程文档呢?spf生成后,怎么进行后仿?最好spectre图形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