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机下CentOS安装CadanceIC617,Iscape检测到的可用磁盘空间为0

楼主(2018-03-29):
问题就是如题所描诉的那样,我在虚拟机下CentOS7用Installscape装CadanceIC617时提示磁盘可用空间为0M。提示如下图所示:显示available space :0M

提示检测到磁盘那空间不足:

弹出安装错误:因为磁盘没有空间

但实际上我查看系统的磁盘时发现还有较大的空闲空间

这张图显示安装目的文件夹还剩47.8G(free space:47.8G)
然后我用df,和df -i命令查看系统磁盘空间也显示还有剩余空间啊:

希望能有高手帮我解答,毕设要用,装了几天了,谢谢!!

网友:
文件夹权限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都改过文件夹权限了:chmod -R 777 /opt/cadence
还是一样显示available space: 0M

网友(2020-01-0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楼主,请问您的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我安装时也发生了这个情况:

网友C: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出现这个问题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相同的问题呢。跪求i啊啊啊 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您的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我安装时也发生了这个情况: ...

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我也是相同的问题呢/

网友D:
会不会是不认文件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不认文件系统

不是很明白您说的意思。

网友:
自己顶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不认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0-03-02):
想问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0-04-17):
同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烦请楼主告知!多谢!

网友E:
是不是设置软连接ln的问题,我把那一步去掉就好了

网友(2020-06-12):
同问,我也是这种情况。另外,请看我的截图,我在退出InstallScape后出现提示,说我要修补某些lib,你们也有类似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设置软连接ln的问题,我把那一步去掉就好了

您说的软连接是截图里的哪几个?都要去掉吗?

网友(2020-10-10):
是因为os 底层的文件版本与 cadence 的识别版本不一样(出厂封装),也可以认为是:安装文件识别不了系统文件;
解决:参考安装4步骤中,有一部是安装前的补丁,和软连接;需要修改部分安装教程的软连接名称与您系统的文件名相匹配。即可。

网友:
楼主你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问题了,求指导

网友(2021-01-02):
遇到相同问题了,请一下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没找到原因,软连接那个源文件还不小心删除了,重装了一遍虚拟机。。然后没有弄软连接,就不报这个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