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讨论一个动态数组随机问题

楼主(2018-03-30):
最近遇到一个动态数组随机的问题。

想制定一个函数来随机产生需要的一位宽的动态数组。

要求随机产生一个 bit array[]动态数组,size和所有元素中为1的个数在使用的时候再随机产生。

尝试找一个简便的方式来完成,谁有高见,请指点一点吧

这个是理论上最简便的方法。
function void gen_array( int a_size, int sum, ref bit d_array[]);
      std::randomize(d_array) with {d_array.size==a_size; d_array.sum==a_sum;};
endfunction

但是,目前在vcs上和irun都可以编译,run的时候约束失败。

谢谢了!

网友:
两个array,arrayA 放你要随机的内容,假设arrayB放对应arrayA 中item为1 的index,arrayA和arrayB 都可以随机,然后就把size 约束一下。用的时候根据arrayB,把arrayA中相应index的内容 one line constrain 一下就可。连for loop都不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等到一个function里面
类似这样
function void gen_1bit_array(int size, int hot_num, ref bit d_array[]);
目前利用你说的类似方式早已经实现了。

就是想简单直接一点

网友:
一定要封装成函数么?可以直接定义一个类,里面放个动态数组,通过约束它的size和sum来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答案是正解,我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方法不是没想到,只是这个随机产生数组的功能只有在特定的几个时间才会请用,并且size和sum每次要求也不一样。

class的做法和下面做法一样,目前跑仿真的时候约束失败。
这个是理论上最简便的方法。
function void gen_array( int a_size, int sum, ref bit d_array[]);
      std::randomize(d_array) with {d_array.size==a_size; d_array.sum==a_sum;};
endfunction

但是,目前在vcs上和irun都可以编译,run的时候约束失败。

求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约束失败么?那应该是sum函数的问题,我记得它返回值的位宽是你数组定义的位宽,所以这里就是bit类型,你如果约束成大于1的值就求解不出来。好像有方法把处理,但是我记不清了

网友:
帮你翻了一下标准,下面这样写应该就可以了,你试试吧
function void gen_array( int a_size, int sum, ref bit d_array[]);
      std::randomize(d_array) with {d_array.size==a_size; d_array.sum with (int'(item)) ==a_sum;};
endfunc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Nice!

我忽略了sum的返回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