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门级网表电路插入扫描链多路选择器自己手动加吗

楼主(2018-03-30):
用DC工具。有没有自动加多路选择器的命令。

网友:
你这个问题需要描述的更清楚一些才行。
首先,寄存器需要进行替换,可扫描的寄存器本身在D端就已经有选择器了。
如果是时钟复位端的话,可以采用auto_fix选项,可以在set_dft_configuration里面查询到。记得要在这个指令之前定义好dft相关的信号。也就是scan_mode等等。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