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tal和via的材质

楼主(2018-03-30):
最近在做16nm signal EM的分析,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于metal而言,rms, peak, avg三个指标都有Limit的值,但是对于via来说只有一个avg的值,所有signal EM的violation都出现在metal上,并没有出现在via上。请教两个问题:
1. 为什么via只有avg的limit值,而没有rms和peak?
2.via和metal的物理材质是不是一样的?metal应该是Cu?
smic 0.18 0.35工艺时候,via好像是钨

网友A:
在一些老的工艺中,比如smic 0.18 以上, metal 是AL,via 是钨。 从0.13 开始往下, metal 和via都是Cu,而且是双大马士革工艺, 即via和上层metal是一步电镀做出来的。比如v1和m2, v2和m3…………本质上是一块metal。

网友(2018-05-02):
thank you for you answer dude

网友(2021-07-26):
引用 网友A:
在一些老的工艺中,比如smic 0.18 以上, metal 是AL,via 是钨。 从0.13 开始往下, metal 和via都是Cu, ...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