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看下这个高通滤波的共轭极点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8-03-30):
推传输函数 貌似应该只有原点处一个零点和负载引入的RC 极点,

仿真结果看在207k有一对共轭极点,请问这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
只有原点处一个零点和负载引入的RC 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200K很多小的寄生参数应该没有进来,不可能出现共轭极点的
困惑

网友:
你传函推得不对吧,Common Source端有电容Cs做denegeration时,有一个极点在gm/Cs处

网友:
应该是gds/Cs与1/RLCL在一个数量级导致的,如果你把CL去掉,应该可以仿出高通的波形。多半是你的CL估大了吧?
BTW,传输函数显示存在一个位于原点的零点,和两个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试过了,改变CL 那两个极点会一起移动 形状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