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BM ESD要过1.33A电流

楼主(2018-03-30):
由于HBM ESD要过1.33A电流 ,  假如metal 每微米过 1mA电流 .  那ESD POWER/GROUND线的金属线宽度不是要 1330um (1.33A/1mA=1330um),  太不可思议了 ?

网友:
If your foundary provide enough EM information.
There are max. DC current, max. peak current, max. AC current, max. root-mean-square current.

Don't use DC spec for ESD event. First, understand What ESD current is.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 ESD 电流不影响金属线宽度 ? 能否详细说一说?

网友A:
HBM ESD只是一个时间只有200~1000ns左右的瞬时电流现象.
不是一个长时间DC电流现象. 你所谓metal 每微米过 1mA电流, 这是指DC时的EM spec, 也就是超过10年以上的以1mA/um的DC电流在同一条metal line上同方向流动, 才会造成断路或阻值的偏移一定之大小.

所以ESD的metal宽度要用current peak或current pulse的EM spec来算. 没有的话, 用AC spec算也会比DC小个20~40倍.

其实, 一般遵守foundry给的ESD layout guide就很足够了.
比方, 有的会建议PAD进去的metal至少要有15um. (或更小)
或规定PAD至最近的ESD clamping要小于1 ohm之类的.
考虑ESD clamping的宽度大小, power/ground宽度也很少小于20um的.

网友:
楼上说的真详细

楼主:
确实是详细, 那ESD clamping到VDD pad和VSS pad 要小于多少ohm ?

网友(2019-04-01):
请教:PAD到最近的RC clamp电阻最大为1ohm,1ohm这个数据的依据是什么呢?另外看Foundry给的规则中,FlipChip封装,bump cell到RCclamp结构的最大电阻为0.1ohm,没搞清楚这两个数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请指教

网友(2021-05-20):
Foundry有ESD current density 数据,不是EM数据

网友(2024-03-21):
ESD电流看看metal的TLP数据,不是EM数据。EM数据针对的是DC的可靠性。通常TLP数据是EM数据的100倍以上,简单估算EM 数据直接*100去算ESD电流需要的宽度。 如果fab有提供metal的TLP 数据直接参考,没有就简单估算一下。*100一般没有问题。大多数是超过100倍的。当然这也取决于具体的fab和工艺。

网友(2024-12-03):
引用 网友A:
HBM ESD只是一个时间只有200~1000ns左右的瞬时电流现象.
不是一个长时间DC电流现象. 你所谓metal 每微米过  ...

怎么去计算ESD上会流过多少电流,大佬讲讲吧,正在做了

网友(2025-10-10):
ESD情况下的金属过流能力与DC状态下的过流密度不同,一般PDK文件中会有ESD情况下的金属过流能力的规定,一般ESD情况下,金属的过流能力1um能达到100多mA甚至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