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a仿真出错

楼主(2018-03-30):
刚刚学习cadence的使用,选用了smic的180的lib来仿真,但是提示下面这个error,请问是什么意思呢?
  ERROR (SFE-675):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lib" 4: Illegal library definition found in netlist

楼主:
刚才以为可能是没有选择section,现在加上了section tt,然后error更多了。。。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58: Model `n18'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143: Model `p18'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229: Model `n33'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318: Model `p33'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407: Model `nnt18'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490: Model `nnt33'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572: Model `nmvt18'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652: Model `pmvt18'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732: Model `nmvt33'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812: Model `ndio18'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828: Model `pdio18'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844: Model `ndio33'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860: Model `pdio33'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876: Model `nwdio'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892: Model `nndio18'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908: Model `nndio33'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924: Model `diobpw'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23): "input.scs" 18: The instance `M0'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 `nmos4'. Either include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 of `nmos4', or define `nmos4'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

楼主:
这个设置是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按照这个设置仿真得到的结果error更多了。。。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58: Model `n18'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143: Model `p18'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229: Model `n33'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318: Model `p33'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407: Model `nnt18'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490: Model `nnt33'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572: Model `nmvt18'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652: Model `pmvt18'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732: Model `nmvt33'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812: Model `ndio18'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828: Model `pdio18'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844: Model `ndio33'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860: Model `pdio33'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876: Model `nwdio'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892: Model `nndio18'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908: Model `nndio33'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396): "/opt/cadence/SMIC_018_MMRF/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924: Model `diobpw'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ERROR (SFE-23): "input.scs" 18: The instance `M0'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 `nmos4'. Either include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 of `nmos4', or define `nmos4'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

网友:
spectre 仿真器的model文件是*.scs格式的!一般会有一个类似ReadMe.txt的文件描述怎么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找到这个格式啊
readme的节选是这样的

How to use SMIC SPICE models in spectre:

      Add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to spectre netlist.

       a. Specify MOS, BJT, diode, resistor, MIM corner and model by the 'include' statement;

         include "/xxx/xxx/ms018_v1p7_spe.lib" section=tt
                                                       ^^ mos model corner

         include "/xxx/xxx/ms018_v1p7_spe.lib" section=bjt_tt
                                                           ^^ bjt model corner

         include "/xxx/xxx/ms018_v1p7_spe.lib" section=res_tt
                                                           ^^ resistor model corner

         include "/xxx/xxx/ms018_v1p7_spe.lib" section=mim_tt
                                                           ^^ mim model corner

网友(2023-06-25):
老哥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B:
兄弟,你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3-12-16):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问题解决了吗

兄弟,你找到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2024-02-29):
是个比较玄学的问题,有时候上午可以仿,下午突然就不能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