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5 64位客户机yum源详细配置

楼主(2018-03-30):
详细配置过程如下文件所示

Linux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5 64位客户机yum源详细配置.txt

网友(2018-04-29):
这也可以?一般就选择中科大的源就可以呀 国内还有163什么的  网上也有许多的博客了呀 至于选择哪一个 RHEL是做企业服务器的  http://www.cnblogs.com/ggjjl1/p/4067963.html 这是参考链接了 里面博主使用163镜像 一般使用国内高校的和大企业的镜像 外国的速度比较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