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Verilog混合仿真报错求助!!

楼主(2018-03-30):
最近使用SpectreVerilog做混合仿真,但是老是有错误过不去。提示是“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initialization. ERROR (SPECTRE-16325):Error while starting attached simulator.”
看了也没有verilog.log这个log文件生成。

哪位知道怎么回事啊?十分感谢。

工具版本:ic615
mmsim12
ius9.2

已经设置了模拟和数字模块接口信号的电平值。Verilog语法也没有问题。

楼主:
求问,!在线等!

网友:
是启动不了spectre还是启动不了ncvlog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可以单独启动,但是跑spectreverilog就直接卡在上面那个错误,跑不下去了。

网友:
数字初始化的文本里有不包含在电路里的信号,  ,就是画圈的这个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起来要检查一下spectre的log文件,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
去看下你把ADE L转换为数模混合的时候,将log保存在哪的,去那里看下是哪个地方出错了。
再发下你的原理图之类的,方便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log文件放在哪里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log文件放在哪个目录下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运行的时候,会自动弹出来的,有两个LOG窗口,一个整体的,一个数字的。如果你要进到文件夹里找,一般在~/simulation/仿真模块名,这个文件夹下。整体的LOG在psf下(spectre.out),数字的在digit下(大概叫verilog.log)。

楼主:
回复 网友D:

   整体的log找到了,数字的verilog.log没有。而且框也只弹出一个整体的,没有数字的框。请问这是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是激励文件,我加你QQ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又去查看了一下,根本没有生成verilog.log文件,这点可以确定。所以说是工具安装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ncvlog根本没设置好,没法运行。

还有,确定spectre.log里面没有任何的出错信息吗?

楼主:
还是不行啊。。。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spectre.log里没有错误信息。
   那ncvlog该怎么设置?请问

网友(2020-06-08):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