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libre xRC/Calibre xACT/Calibre PERC三者区别

楼主(2018-03-30):
最近在调整公司的后端验证工具,涉及到28nm左右的节点制程的产品,准备升级Calibre配套的工具。看了网上论坛及Mentor公司的官网,发现有两款比较符合需求:Calibre xACT & Calibre PERC,我想实现常规的验证及ESD/xESD/LatchUp等可制造性的验证。之前一直使用的是Calibre xRC,这三款工具的能否集成在一起?还是有其他的选择?

网友A:
xACT 和 xRC 是差不多的,ACT 用了什么3D engine ,据说是model 更准了。但是model 也是fab 做的,里面的function 还是要看fab 写的好不好。
PERC 是另外一种tool ,但是这个check rule 一般需要design house自己写,fab 很少提供。因为这个主要还是看经验的,fab 提供的ESD library 都是验证过的,一般没什么问题。这个主要check 的 比如说 pad 不能直接接到core device的 S/D ,中间必须加resister 这种。这种如果你的schematic 上没有这个电阻,LVS是check不出来的。但是这种rule 一般fab 不会给你提供。而且和你本身的EDA 环境关系比较紧,fab 不好像DRC 这种提供一套所有环境下都能用。有可能你的能用,换个环境不能用了,fab就尴尬了

网友B:
二楼讲的很好,我学下下。我也简单说一下我知道的。run xACT先进工艺用来寄生参数提取的,精度比较高,当然可以抽取3D模型,一般针对16nm级工艺以下。run PERC呢,是fullchip的时候,抽取点到点电阻的,可以用来检查ERC,ESD,density。

网友:
在28nm以下的工艺,不知道有多少公司会用xACT ?
我见过的几家大公司基本都是用的starRC和QRC为主 。

PERC最大的特点是可以传递电位,不同的电位可以调用不同的DRC规则进行检查。
当然也可以用来算电阻。

网友C(2019-05-29):
补充一下
1.尽管不同的foundry的runset写法不一样,但他们的检查的主要都是ESD和Latch up的rule,尤其在ESD事件下,ESD结构能不能能不能将ESD电流快速泄放。
2. 基本上小工艺都要过一遍PERC的检查,这个检查可以分为Chip level 和 IP level 。
3. 在用PERC进行检查的时候,会分好几类去检查,有的查电阻,有的查过电流能力,有的查防护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xACT 和 xRC 是差不多的,ACT 用了什么3D engine ,据说是model 更准了。但是model 也是fab 做的,里面的fu ...

讲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下
1.尽管不同的foundry的runset写法不一样,但他们的检查的主要都是ESD和Latch up的rule,尤其在ESD ...

网友(2021-05-20):
顶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2022-08-15):
请教下楼主,xESD指的是什么

网友(2022-12-14):
我们目前40以下的都用QRC

网友D(2023-02-23):
PERC有教程吗?请问是像PEX一样使用RULES文件就可以Run PERC了吗?

网友(2023-10-06):
分享信息豐富, 感谢~

网友(2023-12-20):
引用 网友B:
二楼讲的很好,我学下下。我也简单说一下我知道的。run xACT先进工艺用来寄生参数提取的,精度比较高,当然 ...

请教一下,180nm下用3D提取精度如何

网友(2025-04-12):
请问怎么看能不能进行XACT 3D寄生参数提取呀

网友E(2025-05-26):
引用 网友D:
PERC有教程吗?请问是像PEX一样使用RULES文件就可以Run PERC了吗?

请问一下你解决了跑PERC了吗?

网友(2025-08-13):
引用 网友A:
xACT 和 xRC 是差不多的,ACT 用了什么3D engine ,据说是model 更准了。但是model 也是fab 做的,里面的fu ...

长知识了我

网友(2025-12-01):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你解决了跑PERC了吗?

同问,有教程可以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