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函数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8-03-30):
论坛里的各位大神,有用过Cadence中计算器里的dft函数的嘛。小弟我不太会设置这个函数。我想对一个boostswitch做dft分析,输入489KHz的正弦信号,采样时钟是1MHz,如果要
采样1024个点,那么在dft函数中我该怎样设置呢,还望论坛里有人能告诉我呀,我在网上搜
了好多,得出的结果都很怪

网友A:
采样时钟是1MHz,采样1024个点, 时间窗口宽度就为tw=1024/1M=1.024ms;
to: 可以设置为仿真快结束的时间点t2,这样信号比较稳定了;
from:t2-tw
频率分辨率为fres=1MHz/1024, 为了防止频谱泄漏和重复采样,tw应该恰好为输入信号的奇数倍周期,因为
489k/fres=500.736,
最接近的奇数是501,所以需要把输入信号频率设置为
fin=501*fs/N=501*1M/1024
这样设置后再做ff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做ff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呀,真的非常感谢,我不是太懂dft,看来要学习一下了相关知识了。不过真的很感谢您能告诉我,非常感谢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查这方面内容的时候,看到网上说FFT实质就是DFT,只不过加快了运算就是相当于FFT属于DFT的一种。我大致理解的是这个意思。不知道对不对。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再请教您一下,就是这个:489k/fres这个fres是什么量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取得采样点足够多,就可以近似为FFT?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吧,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我之前试过取很多点,但是效果很奇怪,他不是在我想要的那个区间内很多点,我现在想到一个新方法,可以将数据导出,利用Matlab做FFT变换,还没尝试,不过应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得到的结果也很怪,估计看来要导到Matlab 中试试了

网友:
fres是频率分别率,就是dft出来的两条谱线之间的频率间隔;fres=fs/N
一般的波形分析软件只要采样点数N是2的幂次方时,就自动采用fft算法来做df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呀

网友(2020-04-06):
多谢大佬们

网友D(2022-01-09):
引用 网友A:
采样时钟是1MHz,采样1024个点, 时间窗口宽度就为tw=1024/1M=1.024ms;
to: 可以设置为仿真快结束的时间点t ...

老哥,n你的意思是要把那个输入频率换成501之后,再跑一次电路,然后再来按照要求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哥,n你的意思是要把那个输入频率换成501之后,再跑一次电路,然后再来按照要求设置吗?

...

是这个意思。
做DFT (FFT) 时,如果信号频率没有恰好落在某条DFT的频率谱线对应的频点上,会发生信号频谱泄露,容易对后续估算信号能量造成一些误差;为了减小频谱泄露,仿真时信号频率最好设置在某个fft谱线对应的频点上,即信号频率与FFT的采样率,采用点数应该满足
fin = fsample/Nfft*m (m<Nfft/2, 且m与Nfft没有公约数,如果Nfft=2^N, 则m可以取小于2^(N-1)的奇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意思。
做DFT (FFT) 时,如果信号频率没有恰好落在某条DFT的频率谱线对应的频点上,会发生信号频谱 ...

那 这个意思是说我仿真的时候那个频率要输这个计算的频率来跑吗?那这个频率我的电路实现不了呢?脑袋晕晕。一个同学告诉我,dft的时候改那个采样频率就行,可是这样的话,提取的点不是电平保持时候的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 这个意思是说我仿真的时候那个频率要输这个计算的频率来跑吗?那这个频率我的电路实现不了呢?脑袋晕 ...

如果这个频率不是由激励源设置的, 而是从别的电路产生的, 那可能不能精确地落在dft的谱线上, 那这时可以通过选取合适的dft点数和窗函数来减小频谱泄露造成的误差. 如果采样率固定, 则点数越多, dft的频率分辨率越高, 那么信号频率与最近的谱线的频率误差就越小, 频谱泄露就越小; 当信号频率恰好落在两条谱线的中间时, 泄露最大;
另外, 窗函数的选取也需要考虑, 比如边瓣衰减较快的hanning窗比矩形窗更能抑制主瓣以为的泄露的能量;
建议你可以先用dft分析一个与你电路的输入信号频率接近的理想的sine信号, 设置其频率恰好落在两个谱线的正中间, 即fin=fs/N*(m+0.5) 这时的频谱泄露最严重, 选择合适的窗函数和点数N, 使dft设置能够在这种情况也能得到足够好的SNR/THD, 那么就可以用这个DFT设置来分析实际的电路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