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英伟达的面试题,求解

楼主(2018-03-30):
英伟达的实习面试题,设计一个8bit模3取余电路,要求一个cycle完成。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实际一脸懵逼。能想到的就是列真值表求布尔表达式,但是发现布尔表达式毫无规律,不知大家有没有其他设计思路或算法

网友A:
剩下的自己看着办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6666后面变成4位、3位、2位,但是路径还是很长,中间还需要多路选择器和加法器

网友:
(2*(A7+A5+A3+A1)+(A6+A4+A2+A0)) mod3 = ( (A6+A4+A2+A0) - (A7+A5+A3+A1) ) mod3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B:
上面的思路差不多,下面分奇数部分A1,A3,A5,A7;和偶数部分A0,A2,A4,A6两部分分析:奇数部分:
      余1的情况有5种,A1*A3*A5*A7和只有一个为0其他三个为1的四种情况,逻辑之后取或得到even_1(0表示非余1,1表示余1)
      余2的情况有6种,取逻辑或得到even_2
      余0的情况有四种,取逻辑或得到even_0;
偶数部分同样得到odd_0,odd_1,odd_2三个标志位;
然后根据even_0,even_1,even_2,odd_0,odd_1,odd_2得到下一步的结果:
余0 : even_0*odd_0 + even_1*odd_2 + even_2*odd_1
余1 : even_0*odd_1 + even_1*odd_0 + even_2*odd_2
余2 : even_0*odd_2 + even_1*odd_1 + even_2*odd_1
这样得到了三个标志位,再做一个3选1的MUX,选择2'b00, 2'b01, 2'b10输出就可以了。。
也可以直接余2,余1组成结果输出,省去mux.
如果能够使用四输入逻辑门的话,算下来总的逻辑技术应该在8级以内,应该能够满足一个cycle内完成的目标。。
如果需要更快,可以采用动态电路完成里面大扇入逻辑。
我想这个问题目的在于进行一步步划分,从而使计算复杂度降低,看起来很庞大的逻辑可以不断划分为小问题一一解决。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直接查表,由综合器去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是这个方法比较好。

网友:
浪费时间。直接 mod 3就可以了

网友:
NVIDIA还有fpga职位?

网友:
(A6+A4+A2+A0) - (A7+A5+A3+A1)引入负数是自找麻烦,
2*(A7+A5+A3+A1)+(A6+A4+A2+A0 ,最大就是12, 最小0, 直接一个case就解决了。

网友:
题主的问题是,让你用手写,纯门电路搭出来,不是用verilog写,面试的时候。考察的是解决问题的思考。前几楼的方法靠谱,我搭出来了。

网友(2018-05-09):
哎,反正这个问题我是不会,布尔表达式都不太记得了。成为非应届生之后最大的好处就是,再也不用担心这些单位拉着你画什么电路图了,也不会有谁叫你现场写序列检测器的状态机了。换了N家单位,没有一家单位问这些的,直接问做过什么项目。当然,可能有的大单位什么时候面试都会问。可以说我基础不牢,但刚毕业的朋友不用太担心这些问题,因为你可能永远都用不到这个额知识点,即使用到的时候再查都可以。

网友:
很好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思路真不错,要是在面试当场那么短时间能想出来就很厉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哈,我也是翻了翻书想的,当场答肯定不会~

网友E(2019-08-13):
引用 网友A:
剩下的自己看着办吧~

剩下的该怎么做?请问这个算法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剩下的该怎么做?请问这个算法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

参考1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