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 cypress EZ-USB 烧录 Xilinx PROM

楼主(2018-03-31):
寻高手能写Cypress EZ-USB 的软件,细节是用GPIO模仿Jtag烧录两片Xilinx的PROM. (XCF04S, XCF01S). Xilin有比较详细的方案。 见附件
如果你能承接这类工程,加好友细聊。 我们有硬件平台, 你需要提供, 1 windows usb 的驱动, 指定等待下载的文件。 Cy7c68013A 的程序,把指定的文件烧录到目标PROM.    启动系统, 读取FPGA内部寄存器,确定烧录成功。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25-12-07):
  杭州哲发科技有限公司为专业JTAG方案商。BSTest支持svf文件,可以烧写Platform Flash,也可以对CPLD/FPGA进行加载配置。同时还提供yaJFPb软件,可以对JTAG器件外挂的Flash进行烧写。http://www.zhefar.com/ Training - JTAG(CHS).pdf (515.97 KB , 下载次数: 0 )
  •   BSTest产品可以用于维修及测试,支持多种测试模式,如手工测试(Manual Test)、互联测试(Inter Device Test)、单个器件测试(Single Device Test)、外设测试(Peripheral Test)等; BSTest User Manual(CHS).pdf (2.51 MB , 下载次数: 1 )
  •   为方便用户,在GUI软件基础上有Tcl二次开发dll库BSTTclDll可以选择;您可以在您的C/C++/C#等程序里内嵌Tcl解释器,方便与现有测试系统集成。 BSTTclDll User Manual(CHS).pdf (855.06 KB , 下载次数: 0 )
  •   yaJFPb(yaJFP的边界扫描版本)专注于CPU/DSP/FPGA等芯片片外Flash的读写,与构架无关;

yaJFP User Manual(CHS).pdf

哲发Flash烧写软件yaJFPb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