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PR求助:在astro中可以使用smic库,在ICC中引用创建则会有错误

楼主(2018-03-31):
1、执行create_mw_lib,引用smic18的参考库,创建一个library:
icc_shell> create_mw_lib -technology $techfileName -mw_reference_library $cellsLibName -bus_naming_style {[%d]} -open $libName
Start to load technology file ./tf/smic18m_5lm.tf.
Warning: Layer 'METAL1' has a pitch 0.56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recommended wire-to-via pitch 0.535 or 0.485. (TFCHK-049)
Warning: Layer 'METAL4' has a pitch 0.56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recommended wire-to-via pitch 0.61 or 0.66. (TFCHK-049)
Warning: Layer 'METAL3' has a pitch 0.56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1.12 or tripled pitch 1.68. (TFCHK-050)
Warning: Layer 'METAL4' has a pitch 0.56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1.12 or tripled pitch 1.68. (TFCHK-050)
Warning: Layer 'METAL5' has a pitch 0.95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1.12 or tripled pitch 1.68. (TFCHK-050)
Technology file ./tf/smic18m_5lm.tf has been loaded successfully.
Warning: Reference Library Inconsistent With Main Library
Reference Library: /home/vectorli/project/icc/pn547/reference/stdcell/sc-m/astro/smic18m (MWLIBP-300)
Warning: Inconsistent Number Of Metal Layers:
        5 (Main Library) <==> 6 (Reference Library). (MWLIBP-301)
Warning: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8
        Main Library (PN547)              |     Reference Library (smic18m)
        Cut Layer       VIA45 (360, 360)  |     VIA45 (260, 260)
        Upper Layer     METAL5 (90, 90)   |     METAL5 (10, 60)  (MWLIBP-324)
Warning: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9
        Main Library (PN547)              |     Reference Library (smic18m)
        Cut Layer       VIA45 (360, 360)  |     VIA45 (260, 260)
        Upper Layer     METAL5 (420, 90)  |     METAL5 (60, 10)  (MWLIBP-324)
{TOP_ALL}
2、执行link_physical_library,检查创建的library,提示参考库错误,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参考库在astro中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icc_shell> link_physical_library
Information: linking reference library : /home/vectorli/project/icc/pn547/reference/stdcell/sc-m/astro/smic18m. (PSYN-878)
Error: No valid link library specified, please check library setup. (PSYN-958)
Error: Could not read the following target libraries:
your_library.db

网友:
你目前给的只是ref_lib,其实就是fram,定义外框形状之类的,给出的是physical的信息,但是包含Timing等logical的信息你并没有给,所以匹配不到。
你需要:set target_library "your_std_cell_db"
set link_library "* your_std_cell_db your_memory_db"

网友:
版主你好,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9-01-18):
同样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1# vectorli 题主,reference library inconsistent with main library 这个Warning问题有解决嘛?

网友(2021-09-26):
请问楼主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