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工艺角和温度特性的权衡

楼主(2018-04-01):
我在后仿仿真工艺角时,发现SS角有的指标达不到要求,但是如果调整参数使各性能指标勉强达到要求的话,后仿的温度特性变得更差,大概在70度就不行了,这样是不是得不偿失,这两种特性到底该如何权衡?而且我的功耗大概有60多mW,测试时片子会升温到多少?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得重点考虑温度特性?求指教!

楼主:
这个问题是不是很LOW

网友:
为什么要权衡。。。 后仿full corner 全部OK不就行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没办法全corner或者-50到150度的温度范围全满足。实验室的项目,指标要求比较高。

网友:
额 温度范围这么宽 军用么。。。。那我觉得就是电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教一下,如果项目没有要求温度特性,仅仅想流片出来后不会因为温度而测不出满意的结果的话,需要达到什么温度特性才比较稳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人不是那么了解哈 只说下个人观点:测试的时候,如果不是特别进行高低温测试,那保证民用温度-25~85度就差不多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