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帮忙查一下扫描链

楼主(2018-04-01):
做到一半感觉自己作对了   生成的都错,求大神帮我。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你好,请问你现在扫描链插入成功了吗?我们最近也在学习插入扫描链,遇到了一些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在设置setup文件的时候,那几个library应该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