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有经验的朋友帮忙看看,芯片电源和地短路,但是一上电部分短路情况消失

楼主(2018-04-02):
目前测试大概情况是这样的:
芯片设计时共有四组电源(地在内部不直接相连,PCB板的地都连在一起),发现封装完了之后(封装采用COB封装),部分芯片出现某些电源和地短路的情况。为了排除划片因素,因此在划完片之后先在探针台用探针进行电源和地的短路测试,挑出了10片电源和地没有短路的芯片,但是封装完成后又出现了短路情况(但是感觉也不能完全确定是bonding问题,因为我们探针台比较简易,而我们的bonding PAD下面都有器件,有点怀疑时扎针时不小心扎到下面去了)。另外,我们也跟bonding那边说了PAD下面有器件的,他们说他们经常bonding这样的芯片,现在不知道有什么失效分析能确定问题所在?
    另外,我们还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bonding之后测试某个电源与地是短路的,大概2欧姆-6欧姆之间吧,结果一上电之后竟然不短路了,再测试发现这个电源和地之间的电阻变成了1k多或者10几k了,而且很多片子都有这样的情况。
   麻烦有经验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PCB板子有没有测过,有时候弱短路,像fuse一样,烧一下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明天去测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测了10来个PCB板,没有发现短路的。

网友:
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出现了寄生管子?不通电,管子打开,通电,管子关闭

网友(2022-08-13):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发现电源对地短路,后正常加电后,电源对地的阻值有恢复了,很奇怪,你们后来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2024-07-09):
加电状态不能测电阻不是常识么? 先测怀疑点的电流,再去做emmi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