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akage power的单位

楼主(2018-04-02):
Hi 各位大神:
    小弟项目遇到一个问题,再DC报leakage power的时候, 其使用的单位是1pw,报出的leakage power为3.39e+10,也就是33.9毫瓦。但是这个值明显和我们
电路的规模是不符合的, 正常我们的估算的leakage应该是300多毫瓦,所以这里面相差了将近10倍。报告如下:

leakage 【】

leakage 【】

请大神们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元库或IP库是自己抽出来的吗?如果是自己做的而非工艺商提供,可以检查一下库里各个的单元leakage_power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