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metal layer 设置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04-02):
请教一下,图中是mim电容调用,用的是6层metal,可是调用mim电容时,发现parameter里面提示top metal为metal4(此处不能修改),如何设置成metal6,多谢。

楼主:
mim电容是top和top-1metal组成的电容,也就是现在我的metal设置成metal4,如何设置metal6,请大神们指点迷津。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安装的PDK可能是选择了1P4M,所以Metal4以上的金属没有,你重新新安装一下PDK试一下,选择1P6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神帅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