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nerateCapTbl -pcs <pcs_filename>

楼主(2018-04-02):
最近需要用generateCapTbl生成captable, 运行时出错,请熟悉这个工具的朋友帮忙看一下,

log file附在下面。

ict文件是从itf转过来的。里面没有"poly" 层的定义,有一个NPO和PPO层,应该是n-poly和

p-poly的意思。log file里说需要用-pcs  <pcs_filename>定义,但是到处找不着这个文件的格式。

怀疑后面报的metal height错都是由poly层的定义缺失造成的。

generateCapTbl  -ict cbest.ict -output captable.txt
Info: Using default coyote.
Skipped key word well at line 8
Skipped key word well at line 9
**WARN: (ENCEXT-6014):    Poly layer is not defined in the PCS file, M1 will see Substrate
directly.
**ERROR: (ENCEXT-6017):    POLY Height is not correct.
** POLY Height 5e-06
** M1 Height 0.202
** POLY Height 0.202
** M2 Height 0.3146
** M3 Height 0.3146
** M4 Height 0.6216
** M5 Height 0.9253
** M6 Height 1.2649
** M7 Height 1.706
** M8 Height 3.0762
**ERROR: (ENCEXT-6017):    M2 Height is not correct.
** POLY Height 5e-06
** M1 Height 0.202
** POLY Height 0.202
** M2 Height 0.3146
** M3 Height 0.3146
** M4 Height 0.6216
** M5 Height 0.9253
** M6 Height 1.2649
** M7 Height 1.706
** M8 Height 3.0762
**ERROR: (ENCEXT-6017):    M3 Height is not correct.

网友A(2020-02-11):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2022-11-28):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谢谢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谢谢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B:
这我以前跟人讨论过类似问题在论坛里。。。我认为是gift下那个itf_to_ict.pl 太老了,导致itf转出来的ict是有问题的。
那个thickness和height的累加。从你这个log里看,就很古怪,真正的每层conductor的厚度叠加,高度是越来越大的。这得符合工艺剖面图啊。。
最好的方法是找fab讨原始正宗ict,不要转。非要转,要非常小心出来的ict的规范性,否则语法,值,都可能导致你capTble出不来,或者qrcTech有问题。。

原始楼主的问题没有结论,我个人是认为他转出来的ict里语法不太对,比如diffusion。dielectric, condutor,gate_forming_layer true 这些定义。。
所以3楼的最好找一个以前用的正常的ict样本参考, 修改一下那个itf2ict转出来的ict.

网友(2023-11-09):
引用 网友B:
这我以前跟人讨论过类似问题在论坛里。。。我认为是gift下那个itf_to_ict.pl 太老了,导致itf转出来的ict是 ...

这个perl  itf_to_ict.pl 一般在哪个目录啊

楼主有最新的嘛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