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verilog,写多个自减怎么写,有点问题不明白

楼主(2018-04-02):
如下图所示,我的想法是输入为010的时候,输出q=q010,输出为011的时候,输出q=q011,输入000--111都是类似的思想,case语句中已经把000--111的所有情况都写了,现在存在一个问题是q011和q010的仿真结果都是对的,但是q的值一直显示未知。感觉就是q的赋值语句不对,求解释呀,想了很久没想明白

网友:
case加一个default分支,然后设置一个q的初始值即可。

网友:
楼上解答了你的问题,另外提几个建议:组合语句用always @(*)就行了,不用列举所有信号;对于初学者,最好把变量分开写always块,一个always块一个变量就行,这对于debug非常有帮助;注意代码风格,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别乱用;

网友:
always + reg阻塞赋值描述组合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添了default和q的初值,好像还是不行呀,是不是q的初值不应该在这里添加,能说一下在哪儿添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是在default分支里面,写上"q=0"。当然了,楼上其他几位建议你的组合逻辑的最佳描述方式才是你应该掌握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a <= a -1;

网友:
1. default, 赋初值
2.组合逻辑,慎用非阻塞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