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中 的各级build_case是如何被调用的 ?

楼主(2018-04-02):
UVM中agent 实例化driver和monitor,都有build_case和connect_phase
这三个build_case是在哪被调用的呢?  感觉driver和monitor的build_case只能在agent中执行吧,因为在agent 中实例化了driver和monitor,
在别的地方 dirver和monitor的 对象名 也不能被识别啊 ?

还是有某种机制  agent ,driver,monitor的build_case都在 同一个层级被执行了 ?

网友:
《源码分析》中的phase 机制一章有详细讲解。

网友:
build_phase在hierarchy级别的组件之间是top-down, 同级别的组件之间是根据实例化是名字按照字母表顺序来执行build_phase的!

网友:
UVM的架构已经规定好了,各个phase之间的执行顺序,而且也定义好了各个phase, 比如run_phase,connect_phase ,build_phase,  你在类里面写的都是派生自UVM里的各个task。
具体的执行顺序有表格参考。 上网随便就能搜到。

网友:
build_phase,connect_phase,configure_phase,main_phase,run_phase依次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