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X ADC SNR budget计算中ADC noise的问题

楼主(2018-04-02):
在看ADC相关时,看到RX ADC SNR budget,有一段关于ADC noise的的计算描述,不懂,有人指教么?谢谢。
原文如下,0.6dB的SNR恶化怎么换算成8.89dB的,这里的18dB是64QAM解调的SNR要求。
连接为,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en/app-notes/index.mvp/id/5519#,如果不能放外链会删掉。

  • SNR margin: Since an ADC has internal noise sources, it does not behave like an ideal quantizer. The ADC inherently adds noise and distortion to the input signal. The design objective is to select an ADC with noise and distortion at an acceptable level that meets the digital demodulator SNR requirements. Typically, a good figure of merit is 0.6dB degradation. This means that the ADC will not degrade the input SNR by more than 0.6dB. Therefore, the ADC must have 8.86dB better SNR than the input signal SNR level. In other words, if the input signal has an 18.6dB SNR, to achieve an SNR of 18dB, the ADC needs 26.89dB SNR to prevent degrading the input by more than 0.6dB. The following equation calculates system SNR:       System SNR = -20log (10-SNRa/10 + 10-SNRb/10 +....10-SNRn/10)1/2

楼主:
是因为SINAD =        6.02n + 1.76dB么?

网友A:
文献里的这个公式需要理解对数运算和算数运算的关系。

信号-->AD-->输出

按照算数运算(将db值转换成算数值):
信号的信噪比是72,假设噪声幅度为1,信号幅度为72;
AD的信噪比是489,意味着对于幅度为489的信号,AD会引入幅度为1的噪声;
输出的信噪比=输出的信号幅度/输出的噪声幅度=72/(72/489+1)=63;

按照对数运算:
可以通过对算数运算过程的对数化来获得对数公式。
最后的公式:
10^(-SNR_sigout/10)=10^(-SNR_adc/10)+10^(-SNR_sigin/10).
即等价于文献中的公式。

网友:
假定ADC引入的噪声是加性噪声,即信号通过ADC后信号本身功率不变,但ADC的噪声加到输入信号噪声上了,那么:
也即ADC的SNR要比输入信号的SNR好8.29dB。至于为什么是8.86,我想可能是计算误差。以上是同NF公式来推导ADC SNR的要求,正确与否留待高手来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回复。
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了。

把信号的信噪比和把ADC的信噪比搞混了,是为了避免信号的信噪比恶化小于0.6dB,对ADC的信噪比的要求。

网友(2020-01-15):
引用 网友A:
文献里的这个公式需要理解对数运算和算数运算的关系。

信号-->AD-->输出

您好,您这里说的意思我也能明白;
但是我有个疑问,就是这里ADC的SNR_in跟SNR_out怎么跟NF的级联公式对应
假如ADC前面模块的增益有60dB,ADC的加入使得系统的NF从5dB恶化到5.05dB,加上前面增益的影响,ADC自身的NF应该很大才对,请帮忙解释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