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emory,DDR 和 内存 概念怎样区分?

楼主(2018-04-03):
1,在SOC中的一些block会有memory,请问这些memory的设计用途是什么?
2,Memory, DDR 和内存 三者有什么异同?

网友:
SOC memory 用來存其初始code或設定或讓使用者存小code.
為了area考量不可太大.
Memory, DDR 和内存 三者都是記憶體,
在SOC內叫内存,
在SOC外可以搭配容量大一些,
DDR比較便宜

网友:
For #1 . memory是用來存放software code的地方.或者是系統HW 暫時存放資料的的地方
For  #2 .  memory的種類有很多種. ROM/NOR/NAND/SRAM/SDRAM/DDR . 使用的需求就要看你的系統所需要的規格.例如需要的存放空間.可以容許的記憶體cost.還有存取的speed

网友:
我猜楼主是想问关于存储器的问题。
1. memory 是统称:
    一般而言, SOC 中按速度由快到慢,存储器大概分为 寄存器,内存, 外部存储器等,他们对应的电路是不一样的....
2. 寄存器的读写很快(一般就是指DFF),是异失性存储器(数据掉电丢失);
3. 内存一般就是指RAM和ROM 访问速度也和很快,有专门的接口去读写, 也是是异失性存储器;
4. 外部存储器种类很多,各种接口协议,访问速度有快有慢,相比于前两种是慢的, DDR只能算外部存储器, 另外还有Flash, eeprom...
5. 寄存器 和 内存肯定是内嵌在芯片里的, 外部存储器可以集成在芯片里, 也可以连接在芯片外部...

网友:
memory一般是电子设计时的称呼:
  SOC设计中memory一般指register file, SRAM, DRAM,ROM, OTP, Flash等
  DDR是一种按照接口的划分。SRAM,DRAM都有SDRAM, DDR RAM. DDR使用上升下降沿传输数据

computer architecture会分寄存器,内部存储器,外部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