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跑lvs相关问题

楼主(2018-04-03):
100资产

我把之前的信息整理一下。

pmos版图

pmos版图
这是library里的pmos版图,28nm工艺。 calibre.zip (135.25 KB, 下载次数: 22 ) 这是calibre.lvs文件。如果是正常情况,用这个版图跑lvs产生的netlist应该有pmos信息,但是我跑了好多次,每次都是显示“there is nothing in layout”。求助这是什么原因?(我40nm,55nm都做过同样的测试,都是成功的,唯独这个不行)(打叉的部分是dummy)(最外面是PM层,紫色的是p注入区,下来是NW,蓝色是poly,红色是有源区,绿色cont)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我更新一下问题。 techfile.zip (54.32 KB, 下载次数: 22 ) 这是一开始的techfile文件,我保存了下来。大家能帮我看一下,为什么这个tf文件会导致layout中pmos无法被识别?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libre.lvs就是你的LVS code的名字,我不知道你具体文件的名字,因此随便用了一个名字,你直接敲:
        calibre -drc  xxxx ,  其中xxxx是lvs code的名字。

网友:
调用下该工艺的pcell,看一看是否少了区分p/n管的识别层,一般简单的管子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在以下3句之前:

pgate_mac_sf = pgate_mac INTERACT gate1_sf
pgate_mac_mk = mdiff_nf ENCLOSE pgate_mac
pgate_mac_mf = pgate_mac INSIDE pgate_mac_mk

加入4个调试语句:

DRC SELECT CHECK print_pgate_mac print_tpdiff print_nxwell print_pgate_mac_sf
print_pgate_mac {
   copy pgate_mac
}
print_tpdiff {
   copy tpdiff
}
print_nxwell {
   copy nxwell
}
print_pgate_mac_sf {
   copy pgate_mac_sf
}

然后运行:  calibre -drc  calibre.lvs

运行后,看calibre_drc.sum是否输出了4个layer,并且每个layer个数都不是0.
目前看,你的4个layer之中有一个是空,因此没有提取出来。
然后再按照上述方法分析为什么其中的layer为空。

网友:
分两情况,1用calibre 图形界面run 检查filter 开关 有没有打开AE。如果没有检查期间层次是否丢失。
2.如果用命令run,检查使用文件中AE开关有没有打开,你上传的文件并没打开AE开关。如果识别不了还是建议查看层次是否丢失。
另外你的器件B端(或叫body或者叫buck)是否能被文件识别。发现lvs文件定义如下
//* Define device -- pmos pch_mac
gatenw1 = gate AND nxwell  //  gate inside nxwell ( NW & NWLVT )
gatenw = gatenw1 NOT NWLVT  //  gate inside nwell ( pmos gate )
pgate_imp = PP AND PMETAL
tpgate0 = gatenw AND pgate_imp
tpgate1 = tpgate0 NOT INTERACT udm_rpo
tpgate2 = tpgate1 NOT OD25
tpgate3 = tpgate2 NOT OD33
tpgate4 = tpgate3 NOT OD18
tpgate5 = tpgate4 NOT OD_12
tpgate6 = COPY tpgate5
pgate1 = tpgate6 NOT VTL_P
pgate2 = pgate1 NOT VTH_P
pgate3a = pgate2 NOT VTUL_P
pgate3b = pgate3a NOT eVTL_P
pgate3c = pgate3b NOT UHVT_P
pgate3d = pgate3c NOT EHVT_P
pgate3 = pgate3d NOT AVT
pgate4 = pgate3 NOT ILVT
pgate5 = pgate4 NOT OD1T
pgate6 = pgate5 NOT DCO
pgate7 = COPY pgate6
pgate8 = COPY pgate7
pgate9 = pgate8 NOT POSall
pgate10a = pgate9 NOT OD_HG
pgate10 = pgate10a NOT OD15
pgate_mac = pgate10 NOT TN2  //  CORE PMOS MAC

DEVICE MP(pch_mac) pgate_macz pgate_mac(G) tpdiff(S) tpdiff(D) nxwell(B) netlist model pch_mac netlist element "X" CMACRO dfm_pmos
#IFDEF MULTI_DEVICE_EXTRACTION
TEMPLATE "pch_mac"
pgate_mac_in_edge = pgate_mac INSIDE EDGE tpdiff
pgate_mac_coin_edge = pgate_mac COIN EDGE tpdiff
pgate_mac_WL = DFM PROPERTY pgate_mac pgate_mac_in_edge pgate_mac_coin_edge MULTI OVERLAP
       [ drawn_w = (length(pgate_mac_in_edge) + length(pgate_mac_coin_edge))/2 ]
       [ drawn_l = area(pgate_mac)/property_ref(drawn_w) ]
pch_mac_ODN_layer = DEVICE LAYER TEMPLATE "pch_mac" ANNOTATE OD_p pgate_mac_WL
       [PROPERTY ODN, pname, drawn_w, drawn_l
       ODN = DFM_NUM_VAL( OD_p, ODNET)
       pname = "pch_mac"
       drawn_w = DFM_NUM_VAL( pgate_mac_WL, "drawn_w" )
       drawn_l = DFM_NUM_VAL( pgate_mac_WL, "drawn_l" )
       ]
LVS ANNOTATE DEVICES pch_mac_ODN_layer
#ENDIF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按你说的做了之后,它报错:error open1:-problem with access, file type, or file open of file:calibre.lvs

楼主:
哇,问题终于解决了!是我们公司专业安装软件的那个人28nm的PDK根本没装好,不知怎么的techfile少了对pmos的描述,重新装了一遍后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的原因已经被我找到,公司师傅说techfile文件有问题,我已经放上去了,求各位大神看一看,找找原因,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的100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