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7 每隔一天左右自动退出,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8-04-03):
一下是CDS.log最后的信息

Memory report: on exit            261 MB, process size 1,091 MB at UTC 2018.04.02 07:48:30.897
Memory report: peak usage         261 MB, process size 1,091 MB

网友:
同求解决方案。。

网友:
会不会你的系统不支持617?

网友:
我前几天用的也是617,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而且617跑AMS仿真的时候,仿了一会就直接强退,提示什么内部遇到错误,必须强制退出!后来让老师装了个616的版本,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楼主:
616是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2018-06-11):
回复 网友A:

求616的安装文件 tsl87@163.com

网友(2020-09-05):
我的联网之后似乎就不退出了

网友B:
我也找过很多原因这应该是这个版本的一个bug,如果想找,可以,但是我觉得你不妨直接放弃,直接安装IC618,现在一直用IC618,非常好使

网友:
这个版本的固有bug,降级吧。

网友(2021-03-21):
引用 网友B:
我也找过很多原因这应该是这个版本的一个bug,如果想找,可以,但是我觉得你不妨直接放弃,直接安装IC618, ...

IC618base版本吗

网友(2021-04-2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还有后仿真也有问题!求解决

网友:
what version of 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