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芯片用采样管或采样电阻的优缺点是什么?

楼主(2018-04-03):
一种方式是在功率mos上截一小段,形成一个比例采样管来采样电流;一种方式是在功率mos的源端到地之间串联一个采样电阻来监控功率mos的电流;
请问这两者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
采样电阻占面积,有功率损耗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mos管没有功率损耗,但是采样精度会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