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请教

楼主(2018-04-03):
本人刚刚接触DC综合,有个简单的问题不太明白,哪位好心人帮忙解答一下,谢谢!我看到在综合的脚本里面一般都会进行两次compile,例如:
在一个dc.tcl脚本里面这样写
……
#----------------------------
#compile. pass 1
#----------------------------
compile_ultra   -gate_clock   -scan   -timing_high_effort   -no_autoungroup
……
#----------------------------
#compile. pass 2
#----------------------------
compile_ultra   -incremental   -scan
……
为什么一般都需要进行两次compile?这两次编译有什么区别?用意分别是什么呢?
麻烦知道的前辈帮忙解答,再次谢过!

网友:
两个compile之间应该是做了dft的,所以 -incremental主要是为了在插入dft后再优化一次网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在两次编译中间插入了dft。谢谢!

网友:
据我所知,第二次incremental compile 会做timing 优化, tool runtime 会更久

网友:
第二次一般是进行增量优化。其实如果满足了约束要求,第二次就没有必要进行了

网友(2018-05-11):
应用增量编译,告诉工具进行小范围的电路改动,用来修Timing Violation ,主要是针对Tsu来进行优化的。

网友(2018-07-12):
多优化一次,timing arear优化

网友:
有可能是加了LVT或者HVT的库,多阈值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