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锯齿波发生器仿真

楼主(2018-04-04):
vout一直输出为1.8v 没有锯齿波信号输出 控制电容充放电管子仿真在截止区 后面两个模块功能正常 请教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两个比较器的输入正负接反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没反呀 我之前把前面电流源 电容 开关管电路去掉 输入一个理想正弦波和锯齿波 从rs触发器出来是一个方波信号 说明后面部分应该是没问题吧  加上之前部分 成一个回路时候怎么就不对了呢

网友:
因为你是跑.dc,只能看一个时间点

楼主:
回复 4# kuohsi这是什么意思呢 刚刚开始搭电路很多不懂 仿真时候 上面那个电流镜mos管子一个在饱和区 另一个却在线性区 给电容充电的那条线没有电流流过 这个是为什么呢 感谢回复!

网友(2020-04-10):
同问。我也是这个问题,怎么搞呢